[另类] 设计个电流值可调的220V交流电短路保护电路,比如0.45A, 2.66A的检测

楼主(2023-04-03):
设计个电流值可调的220V交流电短路保护电路

可以检测0.1A,,,0.45A, 2.66A这样的精度。5%

好像有专门的芯片,复旦微电子的。

作为DIY爱好者,就应该搞这些吧。。。。这才是有想法。

网友:
作为DIY爱好者,就应该搞这些吧。。。。这才是有想法

网友:
不是很好搞,灯泡大法还是首选. 微电流保护器太容易误触发,一般电器都有开机涌浪,延时和精度检测难平衡.

楼主:
估计把电子式的漏保改一改可以

网友:
互感器+ ADC采样芯片+单片机  应该不难开发,就是要时间和工具

楼主:
最好有现成板子,模块,就是互感器,继电器

网友:
变频程控电源就可以做到,但是非常贵

网友:
互感器检测电流,单片机采样每个周期峰值电流,如果连续几个周期超过最大电流就断电?

楼主:
第一次试着发帖  拆一个希崖过欠压保护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类似的吧

楼主:
https://item.jd.com/100008345159.html

这个其实可以调电流

网友:
调电流调的是负载最大电流,属于软限制,这个简单,而短路保护是利用空开内部线圈让铁芯产生磁性进行机械脱钩断开电路。

楼主:
这个对DIY是很实用的

网友:
那种学生宿舍用的限电器像是可以吧,才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就做了个过流保护器,也没用单片机,用的是324比较器,用互感器检测电流跟基准电压比较在加以延时去控制继电器切掉电流负载,不加延时的话容易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