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一个苹果笔不能充电了,想修好

楼主(2023-04-04):
原先是插入pad充电,现在不行了,想最小破坏的方式在外壳破一个口充电或者换电池,现在不知道这个电池在哪个位置?

网友:
这玩意巨难拆,拆了了不能完美复原,苹果就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知道电池在哪个位置也没用,塑料外皮里面还有一层钢壳,不是割个口就能换电池,苹果这笔设计的就是坏了不让你修买新的

网友:
一拆就无法还原了,除非是另外做外壳塞进去。

楼主:
就是想最小破坏修复,不知道内部结构啥样子

网友:
暴力拆解,然后换壳

网友:
只有把它破坏了,然后用钢笔或者铅笔,圆珠笔的外壳来代替

楼主:
谁有拆解图?看看从哪里下手

网友:
坛子都没人拆?那估计用的人太少了,楼主可以做第一拆

网友:
一体式的设计就是让你坏了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不能完美复原

楼主:
我是说最小破坏拆解,不要讨论能不能无损的问题,跑题跑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种东西,绝对是维修人员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