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洋王三色手电维修

楼主(2023-04-04):
我上有多个手电,都是芯片损坏,买不到原厂芯片(单片机)。最近有点时间,就维修海洋王的三色手电。
芯片是没有型号sop8脚封装的单片机,在网上找到了0.6元的stc8g1k08单片机完全够用了。
和原芯片脚位定义有所不同,修改电路加飞线,不太完美的修复了原有功能。

网友A:
这手电我有一堆,特别容易坏,我们单位都不敢买海洋王的产品了

网友:
这东这个叫信号手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手电我有一堆,特别容易坏,我们单位都不敢买海洋王的产品了

可能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单位买的用得很不错,除了电池寿命到了的,还没遇到坏的。不过价格也贵,谁搞丢了,赔400大洋!

网友:
样子很唬人。

网友:
海洋王的价格较贵

网友C:
居然还是单片机控制的,这单片机通用吗,可以直接换?

网友:
一般也就那么几种,只要对应功能脚相同,可直接替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单位买的用得很不错,除了电池寿命到了的,还没遇到坏的。不过价格也贵,谁搞丢了 ...

哪有那么贵,采购价不到200,华容的比这个好很多才300多,说400应该是吓唬人或者吃回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贵,采购价不到200,华容的比这个好很多才300多,说400应该是吓唬人或者吃回扣了 ...

赔400不等于买的价格就是400,目的是让大家要特别当心,具体价格单位不会透露。所以,个别同事丢了就自己买一个,不敢上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是单片机控制的,这单片机通用吗,可以直接换?

通用单片机可以代换,但脚位定义不一定相同,还要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
海洋王好像是专门做行业单位的,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