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头戴式手电,控制芯片坏了

楼主(2023-04-04):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的,这种形式的比较少见,成色还行,就捡回来了。
        蓝色的外壳,金黄色的前盖,比较亮眼:

        主灯是一颗不知几瓦的灯珠,副灯是9颗2835的灯珠。

        灯板和反光碗都是金属的:

        蓝皮的18650锂电池:

        小巧的控制板:

        背面元件,8脚芯片、2只三极管Y1(SS8050)、2只电阻、一只电容:

        正面只有一只按键和一只3511的插座:

         电池电压为0V,焊下线,测量电池正负极阻值为∞,测量控制板的正负极阻值是293Ω。
        很明显,芯片出了问题,导致没有保护板的电池过度放电,最终报废!

        不过插上5V电源,手电还是能够使用,按第一下主灯珠亮,第二下主灯熄灭副灯亮,第三下关闭,只是关闭的情况下还有十多毫安的电流。
        芯片没有标示型号,估计是一片廉价的单片机,百度、淘宝搜寻了一番,找不到相同的。
        鉴于芯片的功能还在,可以加装一只小拨动开关,仍然能够使用。
        手电的电路图:

网友:
这种小灯没看见几个质量好的,还是钱没花到位

网友:
我们单位进了好几批这种灯,基本山长的几个星期坏,短的两三天

网友:
看用料是个好东西,

网友:
自已组装下,质量更强

网友:
灯板做得很好,芯片就是一般多档位控制模块,只要找出对应功能脚,有很多替换的可用。

网友:
先后买了两个雅格u106,可拆卸电池,就是价格贵一点点。

网友:
直接整个开关还省事,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今手电-87+

现今手电难寻用场。

网友:
换个机械的2档开关省事

网友:
本来就有个开关,拆了控制板,直通开关完事。

网友:
直接整个开关还省事

网友:
这种垃圾的比较多,没见到有好的

网友:
这反光碗应该是塑料的吧,看着像金属而已吧。

网友:
看样子不是恒流的

网友:
这种头灯现在也便宜了,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要70-80,还不是锂电的。

网友:
没看到充电电路

网友:
这种小头灯我爹特别爱用,家里好几个手电都不用,每次出去都拿个小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