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记DIY:2.99元买的飞利浦11W节能台灯 功率很足 实测12.5W

楼主(2023-04-04):
闲鱼自提的 看便宜就买了

回来看了下 整灯 2014年的 节能灯也是2014年的

成色还行  设计有缺陷  灯罩上面的散热格栅变形了  灯泡烤的

11W 3U节能灯实测  12.5W功率

可能功率偏大导致的  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缺陷   灯罩加个金属反光罩估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左边是原配 飞利浦3U 11W节能灯 是T2灯管的吧
右边是  1元买的 KDE  20W全螺旋节能灯 T2灯管 图上这个实测 17W多  还有 实测15W多的 同批次的哦
大小差不多

放进去也没问题 不过估计灯罩受不了 如果想用  估计要挑个功率小的  有实测15W多的   这灯好像一致性不太好  功率 17W  15W都有    所以人家全处理了? 亮度倒是不错

要不是灯罩不给力  我真想点这个  全螺旋20W的节能灯咯

网友A:
真便宜,车费可能比灯贵。

网友:
还是这种荧光灯对眼睛好。

网友:
用料足,功率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车费可能比灯贵。

是的车费可能比灯贵

网友:
只要有需要。

网友:
灯罩粘个铝膜

网友:
连个反光罩都没有,贴铝膜,不用换灯亮度也能增加好多

网友C:
为啥现在的三基色节能灯没人用了?!

网友:
我卖的是飞利浦的风铃灯,换成3W球泡效果好的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现在的三基色节能灯没人用了?!

都赶时髦,用节电的led,其实要讲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三基色节能灯秒杀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赶时髦,用节电的led,其实要讲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三基色节能灯秒杀led ...

我也这么认为!LED太刺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现在的三基色节能灯没人用了?!

明白原理人少了,加上厂家宣传都是跟风用led,18年买了3台孩视宝vr102,5000k色温很舒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赶时髦,用节电的led,其实要讲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三基色节能灯秒杀led ...

讲究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LED秒杀三基色还差不多
三基色节能灯我用光谱仪实测只有80多的Ra,和现在那些90起步,95常态的LED台灯拿啥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究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LED秒杀三基色还差不多
三基色节能灯我用光谱仪实测只有80多的Ra,和现 ...

指标只是一方面,打个比方两台指标一样的不同厂功放听感不同很正常,但你不能指责是听音者精神不好幻想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究显色性和护眼,大品牌LED秒杀三基色还差不多
三基色节能灯我用光谱仪实测只有80多的Ra,和现 ...

本来 三基色节能灯一般就是 显色指数  80多    卤粉荧光灯 70多
你说的是好的LED 杂牌LED 显色性不高  而且  节能灯便宜啊 现在好品牌的几毛钱一个 1块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原理人少了,加上厂家宣传都是跟风用led,18年买了3台孩视宝vr102,5000k色温很舒服 ...

其实4000k最好 只是 4000k色温的节能灯难买 我也就有一点海德信的 8W球泡节能灯是40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车费可能比灯贵

骑电瓶车去的 就个电费成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