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1):E8820S升级512M内存改SPI闪存加一个安国6438主控优盘

楼主(2023-04-04):
这是四年前联通宽带送的创维网络机顶盒,只在安装宽带时候装上开机测试了下,没几天就被我刷机短接冒烟就被我丢那里了,看看有谁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方案的?
上面的主控在三年前练习BGA的时候早就拆扔了,只留了内存和EMMC闪存,今天也被利用起来了。

这是一台E8820S路由器,MT7621AT主控,原机是NAND 128M闪存,256M DDR3缓存,一个USB 2.0,最大传输速率四十多兆每秒(局域网内下载优盘视频资源实际测试的)。
前两天玩机顶盒又把那个坏的机顶盒翻出来,看到上面的两个512M缓存,想利用起来,就拆了一颗换到E8820S上扩容下,然后问题就来了。。。

换上之后,路由器彻底没反应了,只有在通电的瞬间,网口的灯微亮下然后熄灭,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百度了一圈才得知,NAND闪存的breed,不能自动适应内存大小,是真正的专机专用,专配专用。得,这下好了,又有得玩了。

拆内存换老的内存上去吧,又要植锡焊接不说,512M缓存也浪费了,这个机子魔改版的breed也没找到,自己也不会魔改,那就从硬件改动吧。
随即就有了下面的折腾历史,改闪存,移动电阻,找固件,一番折腾下来,俩小时过去了,好在也算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改SPI闪存,参考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1256-1-1.html

BREED我选用歌华链的:breed-mt7621-gehua-ghl-r-001.bin ,在进breed控制台的时候,指示灯会有闪烁提示。
找固件耽误的时间最多,最终测试选用MT7621_7603_7612_512M_3.4.3.9-099.trx,除了WiFi和系统指示灯不亮,其他的一切OK,网口对应,网口指示灯正常,WiFi更是出奇的稳定,同时还支持硬复位!

换好内存和闪存,还未清理。

机顶盒上拆下来的金士顿512M DDR3缓存 BGA96封装

华邦16M SPI闪存 48MHz

移动的电阻 R26-->R25     R27-->R28

拆下来的128M NAND闪存 和 256M DDR3缓存

这个安国的优盘,原来是一颗三星的4G EMMC闪存,写入速度稳定在14M/S,读取速度稳定在 24M/S,上次做那个3516机顶盒固件的时候,被我拆下来安装到机顶盒上折腾固件了(看帖子:
适配一个智酷电子Q6网络机顶盒3516全网通强刷包可救砖 遥控器一键直播),坏机顶盒上面原来的闪迪8G闪存被我换到卧室里那个MG101机顶盒上了,毕竟MG101时间都不知道好多年了,换个新闪存还能抗几年,而MG101上面原机的EMMC 8G闪存,又被我焊接到这个优盘上了,毕竟刷机顶盒的时候,大多时候都离不开一个4G-8G容量的优盘。

简单清理下残留的松香,看起来就清爽多了。

玩过这个路由器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这机子在NAND闪存下,无线网实在是不太好,除非是自己会优化EEPROM。但是在SPI闪存下运行系统,用原机的eeprom,无线网稳的一批,波动非常小。

以下测试结果,手机跟路由器在同一个房间内测试,仅供参考:

2.4G无线网测速结果

5G无线网测试结果。

THE END; 发帖不易,欢迎吐槽!

续贴:来自机顶盒的贡献(2):E8820S改16脚32M SPI闪存 刷M1固件 5G穿俩墙!

补充内容 (2023-4-12 22:28):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3):一个红外头引发的玩客云改装机顶盒并适配遥控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712-1-1.html

网友:
有效利用闪存,不错

网友:
这个机顶盒也算是鞠躬尽瘁了

网友A:
撸主这是撺掇着大家换Flash啊,不过这鸡鸡128M内存完全够了吧...

网友:
压榨出最后一点潜力

网友B:
你这是换个大内存,再继续折腾着玩。

网友:
这机顶盒,发挥了元件库的作用。

网友:
除了换电阻我能操作一下之外,别的我都不会

网友:
毕竟8脚SPI的闪存才是主流

网友: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
NAND闪存还会影响无线信号啊,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小区捡到一个联通的机顶盒,竟然是4K的,配置不知道,能开机哈哈

网友C:
仔细看了下型号,竟然和我的一样,不过我在刷机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刷完固件后总是报错,意思是某某位置数据错误,后来比对了下发现闪存的那一位应该是有问题,没法被改写(数据一直是0,但是程序代码该位应该是1)。 没有更换闪存,所以就不停的找固件,终于找到一个固件对应不能改写的那一位数据本来就是0,这样刷入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楼主手艺真是高。我一直不敢动BGA的内存。

网友:
厉害啊,这机顶盒物尽其用了,将元件库发挥到了极致,楼主BGA专业手术很成功。

网友:
手工费早超过现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是撺掇着大家换Flash啊,不过这鸡鸡128M内存完全够了吧...

这不是为了给大家找点乐子,消遣消遣,刚好手边也有材料,废物利用下嘛,看到改后无线网那么稳定,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换个大内存,再继续折腾着玩。

其实这个路由器一直都在出力,既是交换机,又是一个小的服务器,上面搭建了一个网站,用内网穿透映射到外网,同时也运行了一个alist 用来挂载阿里云盘来看影视,还接了一个500G的移动硬盘用来备份手机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下型号,竟然和我的一样,不过我在刷机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刷完固件后总是报错,意思是某某位置 ...

闪存坏点了,找固件是大工程,很耽误时间,我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