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深圳小耳朵 poe 分离模块

楼主(2023-04-04):
给某养殖场安装监控,利旧顾客的二手部分摄像头没有poe 功能, 拉线又不安全划算, 接了一个深圳小耳朵模块用了一会就不能工作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害我跑几十公里换一个,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另外几家小耳朵谁山寨谁

网友A:
看做工不错,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不错,能用就行。

安装上去管了几个小时不行了

网友:
不是通过POE供电的终端,相对来说不稳定

网友B:
换一个也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线缆线阻大或POE输出电压波动?

网友:
质量与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价格深度绑定。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啊,刚好碰到个质量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也不行?

换了一个tb买的便宜的8块钱没有问题了,这个价格15还是18价格更贵

网友:
我用的tplink的,一年多了,还挺稳定的

网友:
不懂山寨不山寨。
价格到位,220V 12V电源,有真3C的,写厂名的就是正规厂家。

小耳朵、拇指。是一种摄像头电源外形的描述吧,形容挂在机器后面半圆形,或者是圆柱形。。。

网友:
小耳朵的电源还是挺出名的,监控用得多。

网友:
POE也是用网变的吗?

网友C:
没用过POE的人吧,在那看一眼,说感觉还可以,用过的吧,这做工,这用料,有点水。。

网友:
估计这个有问题,淘宝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POE的人吧,在那看一眼,说感觉还可以,用过的吧,这做工,这用料,有点水。。 ...

10来元的东西。。。是这样的水平噶拉

网友:
任何电子产品都有一定概率扑街,换一个就行。

网友:
有可能是网线质量差电阻大,或者摄像头功率太小不足以触发供电,可以考虑用独立poe供电器强供电试试

网友:
看着做工还 行,估计碰到不良品了,换一个

网友:
最后换的能不能用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