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给三端扩流,奇怪……(补图了)

楼主(2023-04-04):
就是这个电路,输出又接了一个大功率三极管进行扩流,现在的问题是 最终的输出电压只要不是从这个电路的最低电压1.几伏 起调电压就可以调整,如果电位器调电压到最低了,再升压 就不行了,电压上不来,不定等多少秒后,电压才会上来,然后 就又可以拧电位器调电压了。不管是开机最低电压还是正常开机输出后,拧电位器到最低电压后再升压,都不行。。。

因为已经是直流了,那4个整流管没接,直接接了30V直流电。

网友A:
楼主把完整的扩流电路放上来看看坛友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图中也没有三极管啊。

低压调死,就是电路设计问题。

就是把输出电压调低于器件的最低值了,要想调得更低,要给芯片加负电压参考。

LT1083散热足够的话,本身就能输出7A,不需要扩流。

但是压差太大的话,电流就达不到那么大了,这芯片是低压差型的,输入跟输出1.5V就能正常了。具体要参考官方的手册。

需要大跨度的调压,建议上开关型的调压电源,效率高,发热少。

网友:
1点多伏还能扩流?

网友B:
眼花了吗?三极管跑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花了吗?三极管跑哪了

没画啊,某宝买的成品电源,外加了一个2SD547扩流。。。

网友:
哈哈,三极管让楼主给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花了吗?三极管跑哪了

找瞎了我的24k钛合金狗眼

网友:
是哈!没看到三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完整的扩流电路放上来看看坛友才好帮你分析啊。

挺简单的,就没画,输出+接三极管B。。。。。C\E分别接了电源和输出。。。。只要不是 从最低电压起调,就能大电流30几A输出。。从1.几伏就调不上来,空载 带载 都不行。

网友C:
电路成品看到了三极管,如果是扩流必须是和三端稳压器并联。

网友:
是不是因为并的那个电容导致?调最低就短路了,再调高就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成品看到了三极管,如果是扩流必须是和三端稳压器并联。

成品里那个不是三极管,那个是大电流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
没图看不到

网友:
不懂,帮顶上去让大神帮着解答吧

网友:
扩流的话,建议找P结管子扩流的比较好,低电压死区小。

网友D:
LT1083低压差用的,电流一般不需要扩流,至少5A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1083低压差用的,电流一般不需要扩流,至少5A还是有的

我需要最少20几A

网友D:
大电流不如用开关电源,20几安,一个三极管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不如用开关电源,20几安,一个三极管也不够啊

2SD547  600V400W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