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天梭换电池,翻车后,又扶正了。

楼主(2023-04-04):
天梭换电池,翻车后,又扶正了。

给天梭换电池,表盖用马克笔做好记号

拆开,

换了新的371电池

当时能走秒,
第二天,发现秒针卡住了,在日期下发,抖一下,抖一下,不往前走。
想想自己的动作,就是多余了,电池端子,用WD40棉签擦了一下。
请问各路高手,这个怎么回事?

4月4日晚编辑

谢谢各位兄弟,

后来上了消磁器,
手表倒是能走了,
但是那个亮闪闪的装饰片掉了。

接下来,要请教大家,如何把表冠拿下,我要把那个亮圈拿掉。

4月5日再次编辑
没人教我怎么拆表把,
只好自己动手

我们数码之家坛友是不能让问题难倒的,
用数码之家的螺丝刀,最小的,再磨磨锋利,
打开2个银色螺丝,
把装饰条倒出来。

于是,我得到了,一枚限量版纯黑的
天梭手表。
自此,算是修好了,
仔细看看,还挺好的。

再晒一张我的山寨天梭机械表,
当年急着面试,又没有钱,
就买了这个。
后来买了原装电子表,也算是对得起天梭了。

但是这个山寨版,质量很好的,
现在上了发条,还是走的非常好。

我想到了,这个手表多年不用,
卡住的原因。

由于长时间不用,
电池电流弱,
电磁铁的铁芯,带上微弱的磁性,
导致了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驱动指针。
消磁器消磁一下,一旦它走了一阵,
就顺了。

网友A:
电池不行吧,要不是的话表坏了

网友:
是说用WD40擦了之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油进齿轮里了,粘连了导致跳不动吧?多甩一下,拆下让其挥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吧,要不是的话表坏了

电池新的,量过了,电压对的。

网友:
路过围观修表大神现身。。

网友:
天梭也用电池啊,不是机做机械表的吗?

网友:
再换个电池试试,或者把新电池换其他地方试试?

网友:
大概率电池不行!

网友:
大牌电子表

网友:
我的prc200 换了个电池(估计是水货),半年就停了,然后发现电池漏液腐蚀了,,我艹~!

网友:
都正常走了一天,第二天才这样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新的,量过了,电压对的。

量的电压和带负载时的电压会不会不一样
再换个试下?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应该不是神油的事,我的石英钟就是不爱走,后来用神油当润滑油点到齿轮上的,然后跑起来呼呼的。您这个如果不是电池不行就是表针卡住了吧

网友:
这些表应该在无尘箱内操作才是正道。

网友:
拆开把电池仓及周边的油污擦拭干净,应该是电池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
先换电池再试试,电池确认好的就是异物卡齿了,可以吹几下,敲几下并助力秒针推过去就行了

网友:
电池很难买到正规的,时间长了电压好没电流

网友:
用稳压电源供电试试看

网友:
齿轮磨损了,我也有块天梭表,用了5年秒表不走了,换了电池还是不走,估计是5年没保养齿轮磨损坏了,于是3000重新买了一块手表,老表一度还想联系坛子里萧何保养一次,一来对方没回复,而来估计保养一下估计要1/3,于是就没再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