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杂牌浴霸灯开关更换修复。

楼主(2023-04-04):
『X折腾』杂牌浴霸灯开关更换修复。

这个带灯的浴霸,其实我宿舍也有,当初50元本地自提买的。。孩子出生16年之前买的

老姐的浴霸。。都是熟人,灰尘没有清理就丢过来了

问他为何不买好的。。尺寸限制。。

开关溶成渣了

看上去应该是开关发热后冒烟,就差冒火了

我这个开关是在电子城拆迁时买的,一个5毛,拿了5个

重新理线,用焊接加热缩管

开关槽扩孔,反正都旧了,不管好看不好看

测试功率,一个灯泡280瓦,常规好像是450瓦一个灯,另一个灯姐姐回忆是拿过来的时候磕了一下

坏的灯泡灯丝断了

后面果断淘宝买两个灯寄过去给她,太冷了,不用受不了。

网友A:
那么小的开关对大功率过负荷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开关对大功率过负荷太小了

原来的开关是椭圆形的开关,我换的这个是带LED灯的还是大功率专用的开关

网友:
这玩意是个耗电大户啊

网友:
这开关,感觉有点小啊

网友:
浴霸原来开关线头都熏黑了,再坏就直接换新

网友:
都不擦洗一下再交给你,你姐也是个不要好的人!邋遢!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一般开关都在墙上。

网友:
每次更换开关总感觉这种翘板开关用在功率大的地方很是不放心,不过看很多电器上也确实都在用这种翘板开关。我的热水壶我是用的四脚双开的,把两两并一起当单开的使用

网友:
公牛的这种开关挺好,排插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一般开关都在墙上。

装在墙上的开关,其实是把先接出来了,这样的成本就高了,但是安全,维护方便!

网友:
这种浴霸就是个隐患,其他浴霸就是个小一点的隐患

网友:
买一个新的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
原来也用过灯暖浴霸,一看到那几个500W的远红外灯泡,总担心水溅到会爆开,后来换成碳素管的心情好多了。

网友:
小开关有点不堪重负的样子。

网友:
折腾得不错,又可以用了

网友:
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开关插脚上面再弄个热缩管就更美了

网友:
看来这种异形的浴霸是安装在墙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开关对大功率过负荷太小了

这个灯泡功率不到300w,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