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力铁塔上的螺旋线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3-04-04):
电力铁塔上的相线是用陶瓷绝缘子挂在铁塔上,在较低位置还有根电缆直接和铁塔的塔身相连,可能就是地线或中性线吧,但连接处却很奇怪,距离连接处1米的地方有根螺旋线缠绕在电缆上,貌似就是简单的绕在上面,大家知道这是啥?能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是天线吗?我看不象

网友:
接头多的线?在那垂着随风摆动也不是个事,缠起来吧

网友:
防止蛇攀爬的吧

网友:
螺旋线是起绝缘作用的吧?等电力系统的坛友解惑。

网友:
等电力系统的坛友解惑。

网友:
加强的吗?不懂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高压线上有这种东西,这是标配?

网友:
电力铁塔上的螺旋线是用来防止鸟类停留在电力设备上,从而减少鸟类触电的危险。螺旋线的形状可以让鸟类难以着落,从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此外,螺旋线还可以防止树木和植物生长到电力设备附近,避免影响电力输送。

网友:
坐等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A:
架空输电线路上面一条条螺旋状的线是什么?螺旋减震器的形态为螺旋型,是应用于架空电缆上用于抗震的,主要是由高韧性、抗老化、度、阻燃的PVC塑料制作而成,尤其适用于与光纤线输电线,同样适用于电流电压小于132KV线路和外径小于19mm的小横截面输电线。(百度)

网友:
我猜是防震动的

网友:
等专业人士解答是干什么的

网友:
公司门口有高压电塔骑车子到离线最近的地方摸车把都感觉打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空输电线路上面一条条螺旋状的线是什么?螺旋减震器的形态为螺旋型,是应用于架空电缆上用于抗震的,主要 ...

原来是抗震用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平时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抗震用的

网友:
又学到了条没用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