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的洗衣机需要单独的漏电插座么

楼主(2023-04-04):
10a,松下波轮洗衣机。小浴室和花洒离不远,老家的没地线。
电箱总开关已经装漏电保护器。
我知道空调和一些电热水器直接就是带漏保的插头,洗衣机我是没见过默认厂家配插头是漏保三角插头,所以好奇有必要单独弄一个漏保么。

网友:
还是装上吧

网友:
应该不需要,因为总开关已经有漏电保护,漏电直接跳总闸。

网友:
没地线 应该需要 毕竟外壳是金属的

网友:
只要不是靠近花洒位置,或者没有进水的风险,仅是潮湿一点的话,就没有必要,毕竟你不是开着洗衣机的时候才洗澡。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装一个,命比钱重要,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与你情况相同,就装了一个。

网友:
放浴室还是很有必要的,水汽大,安全第一,放阳台就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洗衣机没有单独装。离淋雨的地方较远。有条件装上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装一个,命比钱重要,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与你情况相同,就装了一个。 ...

就是,命还是很重要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B:
一般不装(但要确认一下插座经总闸漏保吗?)
不放心可装一个,
每月检查一次漏保。
再不放心可在总闸里再串个漏保,

这里一般有空位或改制一下,这类漏保也比插座板上的好些

网友C:
这种漏保插座的按键,会被插头挡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装(但要确认一下插座经总闸漏保吗?)
不放心可装一个,
每月检查一次漏保。

哥们,中间透明的dz47和一般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吗?好高档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漏保插座的按键,会被插头挡住吗?

那倒不怕挡,用延长线就行

网友:
一般漏电保护开关是30mA的,电流比正泰漏保插座的10mA大三倍。漏保即使触发也要被电一段时间。
我的一个表哥自己卖家电,在自家洗完澡被洗衣机漏电电死了,触电的几率比万分之一高得多。金属外壳的机器,漏电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考了电工,把家里的插座开关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中间透明的dz47和一般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吗?好高档的感觉

我用的全是垃圾货,千万不要买,
电工家里没好货
那个漏保就是自己修过的(二个品种再拼装),想想后怕所以又加了个漏保。
这类东西严禁修理再用。

你如担心洗衣机漏电?漏保可看看外牌的

网友:
剪掉原插头买个电热水器带漏保的扦头连线接上得了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装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