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修复固态硬盘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23-04-04):
请问,修复固态硬盘的软件,那个好用?

网友A:
软件修复?  数据逻辑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修复?  数据逻辑错误吗

不知道哪里错误了,反正不正常,比如装一个软件 在机械硬盘上显示占用1G,在固态硬盘上显示占用2G

网友:
那得看你的固态硬盘是什么主控

网友:
固态硬盘重新量产需要查看用的什么主控,不同主控,量产工具是不同的。

网友:
修复固态硬盘最好的是官方的修复工具,其次是自己重新开卡。大部分情况下,硬盘坏了那就是真的坏了,软件修复也仅仅是延长一点使用寿命,数据不安全了。

网友:
洗洗睡吧, 有这技术的指着它吃饭,不会给你说。换句话说,你要是有这技术,也就发大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错误了,反正不正常,比如装一个软件 在机械硬盘上显示占用1G,在固态硬盘上显示占用2G ...

这是簇设置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簇设置太大了吧?

不懂啊,簇设置多大合适?怎么设置?

网友:
看固态硬盘的生产厂家是否愿意提供软件。

网友C:
用disk gen扫描一下,看看能否有效。再不行用此软件重新分区再看看效果。注意分区要4K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 gen扫描一下,看看能否有效。再不行用此软件重新分区再看看效果。注意分区要4K对齐。 ...

好的,谢谢!

网友:
修复硬盘最好的软件就是rmb,现在60多可以修256G杂牌的

网友:
重新开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