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v2a拉5米线要用多少平铜线

楼主(2023-04-04):
搞太阳能充电  现在用网线俩芯怕有损耗

网友:
0.5平绰绰有余,这种线径功率不超过40W,一般可以搞定。
网线的主要问题就是补压,好网线可以传个50-80米,普通货也就20-30米吧!
比如输入7V,输出6V,线损1V,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越粗线损越小,自己看着办。

网友:
0.5无氧铜也可以,用1平的线压降小

网友:
主要是看压降,用1mm²铜线,2A/6V/5M,压降约6%

网友:
6V2A

假如可以接受 5% 的电压损耗,
需要

R= 6*0.05/I = 0.15
再除以米数:
0.15/5=0.03
折合 30欧姆/km

与之相接近的规格是
19AWG 铜线 截面积0.567 平方毫米.

网友:
越粗线损越小

网友:
0.75平,可以够用

网友:
有钱就捡贵的上

网友:
网线可以 4芯并联啊,,压降小点

网友:
单芯的网线两根吗,那确实有点细了

网友A:
最好4平以上铜线,能保证压降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保证效率
或者6平以上铝线也可以,比较经济,但接头要处理好,最好压铝铜过渡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4平以上铜线,能保证压降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保证效率
或者6平以上铝线也可以,比较经济,但接头要处 ...

4平太贵了 还不如在加块板

网友:
不用特别注意吧,我12v1.5a,0.25平线都用过,大概4米左右补压0.5v
lz这个0.5方足够了

网友:
正经的超五类网线就是线径0.5的无氧铜,双芯我觉得应该够了吧

网友:
1.5平方多股镀银特氟龙软线

网友:
5米不长,可以选5平方的最好。线损控制不严格的话随便找根电线看下五米后电压差别不大就行。

网友:
是我至少考虑1.5 -2 mm2 粗的线

网友:
便宜的4平的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