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背光对万用表测量的影响

楼主(2023-04-04):
理想情况下万用表背光不应对万用表的测量结果造成明显影响。具体实现上还是有一些明显可见的影响的。
通常情况下背光通过两条主要途径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1电源途径,背光主要通过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和万用表芯片的电源抑制比两个指标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2信号途径,在dc-dc供电的万用表中,通过负载对电源emi的影响,耦合到信号通路影响测量结果。
一般表分9v和3v+pump两种供电结构,对于9v表,背光作为耗电较大的负载,对新电池电压影响小,对旧电池影响大,而对于emi无明显影响。对于3v+pump的表,背光主要影响供电的纹波和emi,有的dmm ic还会内置ldo进一步降低电源的影响。
给大家举个有意思的例子。
在acv,背光增加了3个字的底数

而在acmv,背光没有明显影响。

这块表的acv与acmv共用一个ac rms转换,共用dmm ic内部的adc,但在dmm ic的信号路径有差别,只经过了10MΩ没有经过分压。看起来是这部分的微小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块表的供电是3v由dmm ic内部pump倍压供电,dmm ic没有内置ldo。从这点上看不如9721,98o24和0660的,这三种dmm ic都有内置ldo。

网友:
哈哈,研究的透彻

网友:
这个够讲究。

网友A:
我搞过15年的维修,当然也修电脑,甚至还修过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

搞维修的时候主打使用的表示UT56,是一块反应比较慢的4位半万用表。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测量从来没看过小数点后面第三位数字,第二位基本上也就一带而过。

比如测3.3V电压,实际测量数值是3.2874V,主要也就看3.28,就当是3.3V了,实际电路3.2到3.4都没问题,我在乎那么细干啥。

所以后面差几个字上面的,30年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同时打开LED照明和背光会不会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时打开LED照明和背光会不会影响更大。

这个和各个表的设计也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测试。我的表都不带led手电功能

网友:
一般维修对精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15年的维修,当然也修电脑,甚至还修过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

搞维修的时候主打使用的表示UT56,是一 ...

老湿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15年的维修,当然也修电脑,甚至还修过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

搞维修的时候主打使用的表示UT56,是一 ...

对于日常家电维修来说三位半表足矣,因为电路是经过验证的,只要找到异常即可。对于某些仪器和工业设备有可能四位半也不一定够用,要视情况而定。日常使用中过分追求万用表精度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怎么用好手头的仪器。

网友:
电脑主板上貌似有些1V左右的一些电压比较精确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我的ACV ACmV无论是否开启背光,都没有底数
输入已短接

网友C:
集成化的年代,数字化的年代,精度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是要求高的,也会上专业的设备检测了。万用表,就是看一下没有值吧了。所以10块和几百块的表,应用相差不大,但和上千级别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强迫症患者啊。。。。

网友:
这些影响对于一般维修没多大影响

网友:
就咱平时的作业,根本不需要那个精度

网友:
楼主用东西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化的年代,数字化的年代,精度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是要求高的,也会上专业的设备检测了。万用表 ...

仪器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对精度的追求,对于某些使用场景可以对精度要求不高,但不意味着仪器可以粗制滥造,不意味着可以带着问题出厂。你可以不用精确,但仪器不能没有精度。工业强国没有一个在仪表计量领域是弱国,这是工业的基础。三位半表基础量程精度0.5%是硬性要求

网友:
研究得好,可以用不着,但不能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