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灯板有大神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04):
贴片灯珠给DC1.5-6V电压都没反应,直接给DC12V后点亮但是灯珠有明显烧黑再给1.5-6V电压也能点亮了,烧黑后的灯珠再给DC12V也不会再烧也能正常点亮,这是什么灯珠?交流驱动的吗?给个高压直流后烧掉后直流就能正常点亮?

网友:
这是几个3V灯珠串起来封装成一个,你用12V烧短路了几个,当然能用低压点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多串灯珠,12V能点亮烧黑就应该是3串的,没加限流直接烧坏里面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灯珠,楼主用12V可能超压烧了

网友:
一般以3的整倍数逐渐提高电压去实验,你直接从6v提到12v,应该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