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冷焊定时可变PwM电路

楼主(2023-04-04):
如图,为自己留草稿1至99ms,百分之1至99占空比

网友A:
看不懂,楼主做出来能否出个教程让大家仿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做出来能否出个教程让大家仿做一下

可以,手把手教你自制低成本冷焊机专题即将公布,稍等。

网友:
不错不错啊,先收藏备用。不要单片机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把手教你自制低成本冷焊机专题即将公布,稍等。

关注加收藏了  期待中。。。。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PWM模块,还带显示

网友B:
关注中,你这是引弧驱动电路吗?

网友:
期待楼主的成品出炉

网友:
刚看完你上个帖子,不懂原理,但是你只要是出个教程,我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把手教你自制低成本冷焊机专题即将公布,稍等。

期待楼主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你这是引弧驱动电路吗?

这是低压大电流控制电路

网友:
引弧在冷汗期间一直工作有什么负面

网友C:
第一个555调整延时,第二个555调节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555调整延时,第二个555调节脉宽?

对的,双555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