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华硕ac86U天线改内置

楼主(2023-04-04):
同事的路由器,天线被小孩在折断了。拿来看看能不能维修。网上有卖的,7块钱一条,3条21,路由器早就已经买了新的了。这个一直闲置,本着折腾着玩的原则,我给拆了焊接上,改成内置的了。少了一个天线,从别的2.4g设备上拆了一根2.4g天线焊上了。边上2跟是原装的,中间的是凑的别的设备上的。

标签下面2克螺丝,拆掉侧面撬开就行。

一大片散热片

拆掉4颗主板固定螺丝,拿出主板。

背面的散热片更厚。

最终改成这样的了。天线内置,直接焊接在sma座上了。如不考虑天线指向性的前提下,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86U的机器还是不错的,天线还是外置的靠谱

网友A:
螺口天线很容易买到啊,不过好像是双频天线

网友:
路由器立式设计就是不让你好好放路由器。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这路由器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路由器不错呀,立式是不是得挂墙安装?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

网友:
散热器挺厚实的,19V的,电源通用性稍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口天线很容易买到啊,不过好像是双频天线

备用的了。不打算投入了。

网友:
WiFi5规格的最强机器

网友:
86U路由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为了信号好,内置改外置,为了美观,外置改内置,各取所需。

网友:
路由器用料可以,散热也不错

网友:
立式的很方便放置啊

网友:
路由器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华硕的路由器做工真的没说的!

网友:
等等再改,下次就捡到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