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千分尺的电池是啥型号的?

楼主(2023-04-04):
捡来的垃圾有一个连电池盖都没有了,这玩意儿的电池是啥规格的?我是用可调电源试机的…

网友:
357A就是LR44、AG13,最常见的电池啊。一般电子游标卡尺千分尺,都用的这个型号。

网友:
测量外径用的

网友:
LR41纽扣电池吧!

网友:
千分尺一般都是LR44

网友:
能捡到就是好哈哈

网友:
我的0-25mm千分尺,0-50mm高度尺,用的A76/LR44,供参考。
一般都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普通357A,LR44纽扣电池

网友A:
纽扣电池有好几套型号标识。
既然能看到 357A 的字样,与其拍这么多图片发帖,而不去百度搜一下,实在不理解。
如果其实是想分享下捡到宝的话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量一量尺寸大小,看哪种电池的尺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有好几套型号标识。
既然能看到 357A 的字样,与其拍这么多图片发帖,而不去百度搜一下,实在不理 ...

那个357A的小了一大圈……放在里面试机的,也没有电了…

网友B:
大多为AG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为AG13

明天测下内框尺寸和淘宝上的比对一下…

网友:
好东西,这也算老干部了

网友:
都能看到电池仓了,对于捡垃圾的人而言,这么多图不如找个电池比划下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

网友:
一般都是LR44

网友:
30年以前,我们读书时,这个叫“螺旋测微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