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0元收个三星显示器

楼主(2023-04-04):
卖纸壳破烂,看见收破烂车上有个三星显示器,屏幕没有外伤,问下,10元拿走,他是5元收的。回家插电后,果然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找了一圈无螺丝,估计是卡扣的了。这个显示器是LCD还是LED?没看出来。
继续更新,刚刚拆了,电源板烤变色了,直接发现几个25v680uf电容鼓包了,这个能造成三无故障吗。手头没有这个电容还得去买。测了下,输入整流到大电容有380v,断电后,电压缓慢下降。只能到这了,等买了电容再说。有个高压包,背光应该是LCD
继续更新,用16v1000uf与25v1000uf的将鼓包的替换掉,开机,指示灯亮,画面闪一下,左上角有图标,等找个输入设备再试屏。
继续更新,用天猫魔盒试一下,屏好,OK收工。

网友:
拆开再说,电源板坏了?

网友A:
这个就是卡扣的,手指甲从内屏的边框扣进去,不要担心弄坏,从外面撬开的话,会有痕迹的

网友:
反正是要拆开的,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估计电源板坏了,运气好的话就是保险烧了。

网友:
没有螺丝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
用手电筒照一照

网友:
基本都是电源问题,修修还是值得的

网友:
贼便宜了。拆开修,练手艺是要交点学费。

网友:
看这个电源参数,大概率LCD的

网友:
这么多年了,里面散热不好大概率电源故障,就是屏坏了驱动板是好的也能回本

网友B:
对于“废品站捡漏”“三轮车捡漏”“小黄鱼捡漏”等等一切所谓“捡漏”都无视。

网友:
10真值,又有的折腾了

网友:
果然三星就是有魔力;买个二手的都能带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废品站捡漏”“三轮车捡漏”“小黄鱼捡漏”等等一切所谓“捡漏”都无视。 ...

+1,他们这些禽兽一天到晚的想骗我们捡垃圾....

网友:
我估计是灯管的,大概率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规格:电流0.8A,最大不到20W,95%是LED

网友:
二手三星显示器,10元2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卡扣的,手指甲从内屏的边框扣进去,不要担心弄坏,从外面撬开的话,会有痕迹的 ...

实践小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