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趴趴狗N291w行车记录仪电池失效的更换维修

楼主(2023-04-04):
我使用的行车记录仪是趴趴狗的N291 WIFI版,18年6月买的,出现停放个几天再开的时候,发现录像的日期被复位成2017年1月1日,估计是记录仪里的电池或者电容失效了,于是就自己看着网上的车友经验来自己换了电池。

我的记录仪,用小起子拆卸固定螺丝:

这是我拆开的N291,螺丝拆掉后就从顶部用点劲掰开:

这是一只2018年5月的N291 WIFI,主控芯片是NT96663BG的。上半部绿色的是WIFI的天线。

上烙铁,拆电池

放大了看,可惜没看到具体型号前缀,只看到个1220L,前边一个字母推测是L,型号估计为ML1220L,直径是12mm,厚度2mm

万用表一量,10伏档,电压才零点几伏。电池报废。

我买的新的电池,只能说是类似能用,正负极造型并不是完全一样

我买的新的电池,万用表一量,10伏档,3.0伏

焊好了,因为是造型不同,所以开始的造型并不满意

整理一下:

组装好后,开机:

网友A:
我看介绍不是说这种没有内置电池吗?

网友:
这种电池比普通的软包锂电池好多了,软包动不动鼓包。。。。。

网友:
这样新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介绍不是说这种没有内置电池吗?

就是仅够断电时存储数据关机而已。

网友:
这种电池挂了起码不会跟软包一样,鼓包

网友:
这个电池只管理保留时钟,空间足够可以换个2032

网友:
同款,我的是不录象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后来的产品变得更小的电池了。

网友:
我的飛利浦是超級電容的 7塊錢換了三個電容 就恢復了

网友:
没想到是这么小的电池

网友:
PAPAGO没有主电池,都是用的法拉电容

网友:
同款机器很好用 夜视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是可充电电池,可以用法拉电容代

网友:
我的记录仪里面两个串联超级电容负责断电保存录像。一个充电纽扣电池负责保存时间。
现在都问题是每次关电后时间不走,下次通电,时间从上次断点继续往后走。时间也不清零,就是断电不走。充电纽扣电池换了新的也不行。

网友(2023-09-21):
我这个也是同样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