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电视画面闪 如何维修

楼主(2023-04-04):
小米55寸,过年的时候看着看着蓝屏了,关机在开就无法启动。经检测主板坏了,2月4日更换的主板,到今天正好两个月,屏幕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还不是眨眼睛变黑那种,右侧比较明显明暗交替闪,也不知道是灯管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A:
屏幕闪就马上报修,还在保修期你不拿去修,难道想自己修吗,屏幕保修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闪就马上报修,还在保修期你不拿去修,难道想自己修吗,屏幕保修三年。 ...

几个 意思,背光老化也保修3年的意思吗?     我2月份已经拆机换过主板了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 意思,背光老化也保修3年的意思吗?     我2月份已经拆机换过主板了的哦! ...

在保内的话应该是一样的质保吧,不懂你打电话问问嘛

这个看着好像是背光坏了吧

网友:
背光问题吗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右侧背光个别灯珠闪烁,换背光灯条。

网友:
屏坏可能大

网友(2023-05-05):
屏幕保三年,小米的电视真差。我的在最后一个月出现了你这样的故障现象,给我换了个屏。其实就是把旧机的主板移到新机壳里。跟换个新电视机差不多。

网友:
屏COFE电压不稳,如有DIY能力拆开量下。随便背光电压也量下。

网友:
应该是灯条老化不良,保内免费更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 意思,背光老化也保修3年的意思吗?     我2月份已经拆机换过主板了的哦! ...

意思是屏幕和其他部件可能是分开保修的。家电很常见,易损件保修一年,其他不一定。比如空调,主板,压缩机的保修期就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 意思,背光老化也保修3年的意思吗?     我2月份已经拆机换过主板了的哦! ...

搭车问一下,视频怎么上传,我每次都只能转gif传,是等级高低吗

网友:
这种屏幕和灯条都有可能的。要是屏坏了,可就不好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