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改装起亚智跑带阻尼车棚拉手

楼主(2023-04-04):
18款起亚智跑,车棚拉手没有阻尼,手一松就砰的响一声,只能自己加装阻尼,避免松开车棚拉手时的砰砰声。
材料:TB上几块钱一个的拉手阻尼器三只。
工具:拆卸拉手的十字起一把,尖嘴钳一把,裁纸刀一把,等等

顶棚拉手,拆卸比较简单,撬开盖子直接十字起。

原配的用一个黑色橡胶块作为缓冲器,实在是可有可无,我觉得成本不见得比加装阻尼器低多少,TB上单只阻尼器也就才两块五。

这是新智跑的车棚拉手,安装孔位是160mm,这是右侧的,左后的那只多个挂钩,扭力弹簧在另一侧。

放大图:

盖板张开到这个角度,黄圈里的轴角度合适,就可以从这个窄缝里把盖板取出来。

往上一提,盖板取出来了: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用尖嘴钳把这个固定转轴取出来。这个转轴顶部是压花的,所以不使劲是无法从紧配的轴孔中退出来的,如果你手无缚鸡之力那就算了!

右侧的这两只相对比较容易着力,按图所示的着力点发力,不会非常吃力,反正我的这两只都还好。

其实最麻烦的是左后侧的那一只,着力方向是反的,不容易发力,我是使出吃奶的劲才搞定。如果搞不定,我也有后备手段,我也一并说一下:这个穿轴的另一端是盲孔,我也特地量了一下,离打穿也就差3毫米左右,不行就在另一侧相对位置用细钻头打通,然后用细铁钉一砸就能把轴退出来。没有细钻头也没关系,把细铁钉用尖嘴钳夹着用煤气烧红,或者用铜丝绕在烙铁上烧热了烫一个孔都行。

阻尼器型号:DA12C,这是代表外径12mm,C型结构。新智跑只能用C型结构的,一般车用也都是C型结构的。然后要注意的是扭矩,一般买0.03NM到0.05NM的,再小就太快了阻尼不足,反之阻尼又太大了,过于缓慢也不好看。我买的0.05NM的,个人感觉慢了一点点,应该是上限了。

一定注意是外径12毫米,别买错,13毫米的不能用。

这是拆开成几部分的拉手。

而且厂家将模具进行了改动,增加了几个挡块,不能直接加装阻尼器。下边就是要针对这种改动进行修复,将挡块去除,恢复到可以加装的状态。
这也是我拆开后才发现的,前期并不知道,只是看到结构和别的某品牌的一样,别人很轻松的加装了阻尼器!我以为起亚也可以呢!

拿起裁纸刀,硬切!为了能方便点,建议这样上下摆动,要不然这硬塑料可没那么容易切开。

就是这么切,要把这个多余的挡块给切掉!

这是另一边的挡块切除:

切完后,平平整整的恢复原样,这才是应该的样子。

把阻尼器卡进去

阻尼器外壁的卡榫朝这个方向就行。

这个红圈处也是起亚留下的绊脚石,必须把它削掉一层和另一侧一样高才可以。如果没有称手的工具,那就要自己想办法了,烫也好,刮也好,总之要把它削低点,千万别直接插销子,销子插进去也会导致阻尼器变形而出现阻尼超大,你装上也可能要手动复位咯。

我有刻刀,所以直接干。阻尼器外壁卡榫就要放在这个槽里。

这是左后侧拉手,这个不太容易拆。

这是穿回销子以后,这时如果再有问题可就只能打孔了,销子没法用尖嘴钳咯,所以在销子到位前先试试效果,确认阻尼器卡榫位置正确。

将拉手一一装回就完成了。

网友:
汽车厂家连这点成本都省

网友A:
牛掰了,我可能直接买个拉手总成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比较强,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个拉手用得比较少吧,我车上可能坐的人固定,基本上没有用过这玩意

网友:
我只能换总成了,能力级别不够。

网友:
这玩意用的不多。改眼镜盒可以

网友B:
按说不应该省这个拉手阻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我可能直接买个拉手总成了

不同厂家及车型的尺寸不同,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不应该省这个拉手阻尼啊。

偏偏就是这样子,韩国人。所以现在韩企不行了。

网友:
感觉要点手工啊,稍不注意手把报废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这个,一会看看我的有没有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