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强光电筒光弱故障检修

楼主(2023-04-04):
  朋友以前在TB上买的“小直”强光电筒,有强、中、弱、爆闪、SOS闪五档控制功能,光斑可以变焦。最近使用时,发现各档控制功能正常,但照明光都弱了很多,根本不晃人眼了,给检修一下,电筒大家都很熟悉,不多文字解释,见图:

尾部开关动作正常:

最强光档的亮度,现在直视都可以。正常时,根本不能直视:

下图是中档光亮度,几乎与背景光相等: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强光档工作电流,才1.92mA:

拆开看看,三无18650电池:

尾部开关的接触电阻3.2欧姆,应该问题不大:

测量电池电压4.07V,有电,正常的:

旋下头部亚克力聚光镜:

再用剪刀旋下铝灯杯:

灯珠板是用金属压盖固定在灯杯中:

撬下压盖,看见灯珠板,标示使用CREE灯珠:

拨开灯珠板,是空心仓,边缘接触少,散热堪忧:

控制板,采用LAH3B方案,Rs由4只2.2欧姆的贴片电阻并联,元件少,电路很简单:

电路图如下:

取下灯板,拆下灯珠看看:

灯珠焊盘未见异常:

直接换灯板,找出以前在论坛积分商城换的3W飞利浦灯板:

新灯板的直径比老灯板大一圈:

测量了一下,新灯板能装进筒身,但不能放入灯杯底层老灯板安放位置。接上电线试试效果,亮瞎了眼,不能直视太久:

测量一下新灯珠工作电流(强光档),0.85A
计算一下灯珠功率P(d)=P-P(r)
=I*V-I²*R=0.85*4.07-(0.85)²*0.55
=3.4595-0.3974=3.0621(W)

新灯板直径大,与灯杯接触面大,散热效果更好,就不裁剪了。直接放到灯杯的前端平面上,旋上聚光灯金属压环压紧,接触良好:

取一个维生素泡腾片盖子,制作新的透镜盖帽:

盖上后,松紧合适,美观:

使用效果不错,发热不高:

这样改后,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变焦了,实际使用中,变焦用得也不多。若有强烈变焦意愿的,就比照老灯板尺寸,裁剪一下,装回去就行。但老结构的散热差,使用寿命不好说。谢谢观看!

网友:
新灯板,你就不能剪小一圈???

网友:
LAH3B 网上搜了一圈没搜到 淘宝也没搜到,就想知道为啥按一下开关就变换一次灯光

网友:
原灯珠可能持续工作长导致了光衰

网友:
亮度差这么多, 是灯珠衰了吗

网友:
原来是灯珠问题,之前有个电筒也是这样,发现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裁小一点,接触更大了

网友:
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
旧灯珠为什么不亮?没说。。。

网友:
好丑,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接触电阻是不是太大了,正常应该很小才行啊

网友:
其实还是裁小一点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
看来还不一定的灯珠的问题,似乎把电路一起换了

网友:
开关电阻有点大了

网友:
给朋友主题贴加分

网友:
太亮了不行,对面的太刺眼了

网友:
这个飞利浦灯板我也在论坛换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