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萌新想买个电烙铁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04-04):
耳机线扯断了……买一个三四十块想着不如买个电烙铁。去年买了个9.9的电路板焊点都融不了,还被我拆坏扔了

网友:
https://uland.taobao.com/taolijin/edetail?eh=GdpuwArptdCbJdGMDUwdddMoWSYVvyRv&es=e2u%2F5Ks2mCea2P%2BN2ppgBwSZhWDszsgrtp42%2BiHy1CovZA82XC%2BWidamgECiLZU3Q99IkV%2FKC1JrJnjvxggqnTqqNhi8ka2CisXJCzZDatyyEvXKCy2H4i8p2oC5BgOcLeF4WBVWJHQEi4eRvbHZ0MdHF7%2BLeDx7m3JjpZySpAF4XdKqY2AjB6VGGVWruAub56eLSRqXggM%3D&ext_share_param=%7B%22img%22%3A%22https%3A%2F%2Fgw.alicdn.com%2Ftfs%2FTB1KR2agBv0gK0jSZKbXXbK2FXa-800-450.jpg%22%2C%22text%22%3A%22%E7%82%B9%E5%87%BB%E2%80%9C%E6%89%93%E5%BC%80%E2%80%9D%E6%9F%A5%E7%9C%8B%E5%B9%B6%E6%B5%8F%E8%A7%88%E9%A1%B5%E9%9D%A2%E8%AF%A6%E6%83%85%EF%BC%8C%E7%B2%BE%E9%80%89%E5%95%86%E5%93%81%E4%BB%BB%E6%82%A8%E9%80%89%E8%B4%AD%22%2C%22type%22%3A%22event%22%7D&pid=mm_50042701_43500884_332250653&traffic_flag=lm&scm=20140618.1.01010001.s101c6&spm=a2e3n.12024655&src=tblm_lmapp&union_lens=lensId%3AAPP%401680601516%40212b0e14_0c5c_1874ba807e2_b9c0%40024nHc5iG0HyiWp2BxHBVL0c%3Bscm%3A20140618.1.01010001.s101c6&un=0b668752bca3bf428a195baaa22d8f6a&share_crt_v=1&un_site=0&ut_sk=1.utdid_null_1680601516254.TaoPassword-Outside.lianmeng-app&sp_tk=OGVrTGRrUVZrQlY%3D&cpp=1&shareurl=true&short_name=h.UHX5Nrl&app=chrome

网友A:
推荐白菜白光,买组装好的成套就行。

这个绝对是最好的性价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白菜白光,买组装好的成套就行。

这个绝对是最好的性价比方案。

我看这个挺便宜的,这种靠谱吗。就是没温度显示

还有另外一个有显示的

网友:
自己做或者买个T12

网友:
买个焊台比较好用

网友:
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
论坛4块8的那种

网友:
买配件自己做个

网友:
好一点可以买个T12之类的,临时焊几个线头就找个最便宜的得了

网友B:
刚才也打算撸一个回来拆手柄用的,结果发现已经成9块多了,原本是两个券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网友:
直接T12白菜 好用,其他不行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还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也打算撸一个回来拆手柄用的,结果发现已经成9块多了,原本是两个券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

我的优惠券还在,不过我没买手上已经够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挺便宜的,这种靠谱吗。就是没温度显示

还有另外一个有显示的 ...

很多温度显示其实就是安慰剂

你换一个头子,好多白菜白光的温度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还是不会用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拿工程部电工同事的外热电烙铁,傻大笨粗,照样修好机械键盘焊点脱焊。当然买个T12是对的,再买卷好点的焊锡(天津中亚、摩尔、友邦、白猴),找几块废板,没事拆拆焊焊,焊接技巧就会飞跃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白菜白光,买组装好的成套就行。

这个绝对是最好的性价比方案。

大神,这样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也打算撸一个回来拆手柄用的,结果发现已经成9块多了,原本是两个券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

说的是固测那个103旋钮调节的吗,现在4.6块

网友:
网上购T12控制小板,自己找个旧24V、3A以上的电源组个T12很好用。

网友:
手工也比较重要,我都是卡在手工上,烙铁咬咬牙买也就是一瞬间的事,练手艺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