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一下福禄克砍底数的型号

楼主(2023-04-04):
1.福禄克我实在是用的不多,17B+是砍底数的,具体砍了多少没注意

2.既然已经砍底数了,17B+还保留去皮功能干嘛?

3.福禄克是不是除了287等等都存在砍底数的习惯

4,福禄克的19999计数的表如果砍底数那不是坑人吗

网友:
F17b+有砍底数?
福禄克我见过零点偏的,欠补偿的,但是还没见过砍底数的

网友A:
相反,福禄克最普遍的是底数超大。

网友B:
首先:软件砍底数不道德,其次就是对微小过零偏差不自信,最后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反,福禄克最普遍的是底数超大。

此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软件砍底数不道德,其次就是对微小过零偏差不自信,最后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 ...

掩耳盗铃

网友C:
倒是不是很懂fluke超自信电阻档有底数还稳定非常慢的50.000欧量程是要干什么。要是国内有个厂做这个分辨率然后有几十个字的底数,然后还要半分钟稳定才能REL的不被骂死算它卖得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是不是很懂fluke超自信电阻档有底数还稳定非常慢的50.000欧量程是要干什么。要是国内有个厂做这个分辨率 ...

50欧档,,小数点后有底数正常的吧,,,速度慢就不知道了,,,我用过,接触过的都不慢啊,,15-17那些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欧档,,小数点后有底数正常的吧,,,速度慢就不知道了,,,我用过,接触过的都不慢啊,,15-17那些 ...

他是50.000欧,注意,小数点后有3位。所以有底数是正常的,他也没有砍,但是稳定要几分钟,这个档位不用rel怎么用,但是你测个低阻,要短接1分钟稳定了按REL然后才可以测还不离谱?竞品日置4282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找视频看看,光说这个量程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一个几乎不堪用,一个又准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