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有什么方法可以加速?

楼主(2023-04-04):
机顶盒厂家不断地升级,最后机器卡的用不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加速?刷机要找到老版本的固件,能不能删除自带的软件,或者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能加速的话,还要3nm干啥?还要光刻机干啥!

网友:
只看个直播应该卡不了吧

网友:
计划性报废,软件上越做越大,让设备越来越卡,硬件上使用低温锡,过保就虚焊

网友:
我华为平面也是官方升级,APP升级卡出翔,后面我去碗豆荚下旧版APP,发现又快了(缺点是旧版APP基本连不上官方服务器了),不过我本来下的就是些本地软件,不用连服务器。你电视不可能不连服务器,去买个盒子吧。

网友:
换晶振,加快频率。

网友:
扔掉,买最新4K机顶盒,才能真正的加速!!!

网友:
最简单的:在盒子上贴个“已加速”就完事儿了

网友:
买新的
买新的
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加速的话,还要3nm干啥?还要光刻机干啥!

也许原来加的是92号,选择改97号,会不会速度就快了?

网友:
root后删自带应用,自己装软件,再装流氓终结者模块和myandroidtools把应用自启动和多余服务禁掉,会流畅很多

网友:
自己刷第三方固件啊,还可以试试自己修改固件,活到老折腾到老,哈哈

网友B:
大家都不升级,厂家都不倒了。实际上,本人不排斥这样的升级,至少提供了更好的体验,就像windows95到windows11,现在谁还在用win9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不升级,厂家都不倒了。实际上,本人不排斥这样的升级,至少提供了更好的体验,就像windows95到windo ...

现在都是自动的,厂家替你升级,服务到家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男的。

网友:
root,然后屏蔽自启动的软件,删除无用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