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恒正通三相380v工业吊扇

楼主(2023-04-04):
朋友不小心碰坏单位用的工业大吊扇控制器,功率1.5kw,当时也没注意后来发现不转,正赶上朋友也不打算在那里干活了,怕罚款太多钱,控制器是变频的也找不到会维修的地方,光220v的变频控制器都1000左右了,所以找我看看能不能维修好,本来也没接触过这种控制器抱着试试看来修的。

板子全貌

控制板

主板跟端子接线图

加电发现电源部分没有输出工作电压,顺着电路找发现启动被碰坏
由于手头没有一样的电阻,所以直接又用上了损坏的电阻,只是腿被碰断了阻值没问题,焊接好的样子

通电后主板指示灯亮起来了,测量电压正常了

最后安上试机OK可以正常启动了

机子的生产厂家

电机接线

给朋友省了一千要不单位最少得罚1000了
最后好酒好肉招待了一次
三相控制模块是英飞凌的,由于急于维修没有拍模块照片

电扇可以正常旋转了

网友:
1.5kw的工业大吊扇,功率不小了。

网友:
酒后再来个大宝剑

网友:
能碰坏那里,碰碰车的高手。

网友A:
这电扇不便宜啊

网友B:
这是咋碰的,都能把盒子里面的电阻腿给碰断了,这电阻腿原来都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咋碰的,都能把盒子里面的电阻腿给碰断了,这电阻腿原来都有问题吧

外壳直接碰掉可能挂住电阻导致电阻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扇不便宜啊

确实是而且某宝上还没有卖的,估计得万儿八千的吧

网友:
三相变频的算很好的了,很多仓库里装这种大风扇但不是变频的,就是简单的空开控制。

网友C:
一个电扇用变频器调速,真有钱

网友:
好酒好肉的,不吃够1000不划算啦!

网友:
还好是小问题

网友:
扇叶直径好几米,都赶上直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扇用变频器调速,真有钱

三相电机要调速的话,变频器可能是最省钱的方案了,买个国产变频器便宜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扇用变频器调速,真有钱

功率大而且还是三相的只能用变频器调速的方案。

网友:
就一个变频器吧,不过输出频率比较高,2000HZ,使用电主轴变频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这总风扇很多是永磁的,一般变频器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