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副称心的万用表笔

楼主(2023-04-04):
一直以来万用表笔使用比较频繁,表笔损坏的就比较多,为了解决这个烦心的情况,所以就找了一些材料制作一副称心的工具,10MM的压棒,6MM的带尖压棒把它们用4mm'的钻头打通另一头用6MM的钻头打1.5CM6MM的用1.7的转头打穿,装上针套,焊上线装好之后的样子买的香蕉头准备装上装配焊接的时候不知道有主意的没有,焊接时两个香蕉头插在一起为了焊接是的热量烫坏前边的红色塑料头制作完成称心的万用表笔有了

网友:
线细了点吧

网友A:
支持折腾。
表笔线用的啥材料?只看到笔头用的是探针。

网友:
不错,应该用硅胶线更好,软

网友B:
做的很漂亮,造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漂亮,造价多少?

造价对于我来说没花钱,因为材料都是在公司常用材料,并且我做出来也是工作时用,为什么不买呢,因为买的坏的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
表笔线用的啥材料?只看到笔头用的是探针。

线使用的是0.75的护套线拆的,质量很好

网友C:
线缆不合格,换硅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缆不合格,换硅胶的。

这个硅胶线我有但是我不喜欢,也许我买的硅胶线质量不怎么样,外皮确实挺好的软软的,但是芯线还是很容易断,但是硅胶线皮很容易挂破,所以我现在用的这个线对于我来说比较合适

网友:
性能可提高,外观不好搞。

网友:
线缆不好,可以买硅胶线,也可以买接音箱用的透明软线,你这个线太细,容易折断

网友D:
我用13AWG硅胶线做了两对特尖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3AWG硅胶线做了两对特尖头的。

我这个可以换针的,拔下来随时换需要的针头

网友:
自己制作的适合使用就是最棒的,以实用为原则。

网友E:
表棒、插头材料  是哪里买的?
请告诉下卖家地址  谢谢啦

网友:
ICT探针做表笔不是很理想,虽然材质是铜的但针和针套太容易损伤.

网友:
称心这个名字歧义很大啊…

网友:
完了,最近需要克制一下了,看东西都是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棒、插头材料  是哪里买的?
请告诉下卖家地址  谢谢啦

你搜一下POM压棒,和测试香蕉头插头,自己选一下吧,探针单买应该也有应该会比较贵,但是探针质量相差很多需要自己好好判断

网友:
为啥一个香蕉头接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