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智能电视怎样改成显示器

楼主(2023-04-04):
8年前的创维55寸电视,现在接了电视盒子在用,但原机的系统启动太慢,怎样把安卓系统去掉,只保留hdmi输入功能,变成纯显示器?

网友:
根据屏号找驱动板就好了啊

网友A:
应该去设置里面看吧?电视机一般都有默认输入的选项,你选择HDMI不就行了?
如果你选择改板,估计成本不会低,有必要吗?

网友:
维持你现在的状态挺好

你已经换过发动机(电视盒子)了

车厢还是那个车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去设置里面看吧?电视机一般都有默认输入的选项,你选择HDMI不就行了?
如果你选择改板,估计成本不会 ...

现在默认的就是HDMI,但系统启动要好一会,还会弹出个XX应用已停止服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去设置里面看吧?电视机一般都有默认输入的选项,你选择HDMI不就行了?
如果你选择改板,估计成本不会 ...

开机启动还是会有广告的,不常看也就忍忍了,要是总看不能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默认的就是HDMI,但系统启动要好一会,还会弹出个XX应用已停止服务。 ...

1是找厂家告诉要投诉他这个广告,费事省钱
2是换板子。费钱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启动还是会有广告的,不常看也就忍忍了,要是总看不能忍。

我的创维不联网就没广告了,开机等一会儿不算啥,反正盒子开机也得等。

网友:
喝杯茶慢慢等

网友:
电视恢复出厂,之后不联网。开机广告就没那么多了,直接接盒子看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行

网友:
换驱动板是最省钱的了,,但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无法通过设置解决,需要更换硬件,没必要更换了。

网友:
有龟腚,安卓智涨室内广告机不联网就不允许开机关机广告,因为断网了开了广告也没法更新广告也没法上报播放量没法提成。

楼主试试先断开网络然后格式化电视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永远不联网选择hdmi就可以了

网友:
很早有你一样想法,可惜换板不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默认的就是HDMI,但系统启动要好一会,还会弹出个XX应用已停止服务。 ...

恢复出厂之后,不要安装任何软件,连接任何网络,这样速度最快

网友:
学习了,好久都没开电视了,一开都是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默认的就是HDMI,但系统启动要好一会,还会弹出个XX应用已停止服务。 ...

恢复出厂状态,别给他联网,开机很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