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卡刷包固件有没有办法转成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3-04-04):
70迈智能记录仪闪存损坏,换了新闪存,但售后只给了卡刷包固件,有没有可能转成编程器固件或者如何能用编程器去写卡刷包的固件

网友:
不可能,别想了

网友:
刷进去后,,编程器读,,最简单粗暴了

网友:
不懂,一直以为固件和卡刷包是一样的,比如华硕主板的bios官网下载的,即可以卡刷,即进系统刷,或者主板自带无cpu也可以U盘刷功能,以及编程器刷,都刷同一个包吧

网友:
编程器读写的的卡刷包不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
用breed刷进去后再到breed里保存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