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库仑计表头电流变大

楼主(2023-04-04):
西普尔sp600的72v5安充电器加个兑换的库仑计,怎么变成10安了,黄色线并联到正极上,细黑红接的板子上的小电容20v的正负极,粗黑红线串联到总输出的负极,那里接错了吗?

网友A:
细黑别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黑别接试试

不接细黑线就正常了!

网友:
不常用的仪器,出现问题比较难处理。

网友:
内部供电细黑线空着不接

网友B:
表头安装也太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安装也太丑了吧

开孔位置开错了,散热片挡,重新开孔,补之前的孔!

网友:
这孔开得惨不忍睹啊

网友:
明纬可调接细黑线不能调电压电流,还以为电源坏了,还好细黑线没焊结实自己掉了,然后可调恢复,就把细黑线拆了

网友:
黑胶可以再清理一下

网友:
换成我的话我宁可把散热片切个口子也不能破坏外观,最多散热器上再固定一个散热器增加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