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工题材:最简单的解法才是最漂亮的解法

楼主(2023-04-04):
难怪AV总离不开水管工。简单直接粗暴。

问题是这样的:我爹妈老房子,长久不住,老妈自作主张把总阀关了,说是怕万一漏水水漫金山。

镀锌钢管本来就容易烂,慢慢进空气后,不久就锈堵了。现在离得总阀较远的洗衣机龙头,细如漏尿,时间久几倍能忍,漂洗程序根本没法用了。

彻底解决肯定是铲墙重新铺PPR。半解决是重新走明管。

洗衣机边上是盥洗盆,单独开冷水或者热水,水量也不大,但是居中混流,则基本正常。

所以我想暂时将就下,把冷热2路三角阀换成三通款,一路照旧给盥洗盆,另外一路给洗衣机。等于说,让热水也补充进来。

波轮洗衣机也用上热水,费电些,但是洗的干净不是?

求一个最省力接法所需要的配件。最好不要混水阀,不要龙头,直接两路并一路进洗衣机。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PPR管也不省心,我们家就是PPR管转角地方漏,漏了一年了,都没空修,主要是那个位置东西放的太多不好整理。我现在觉得这些电线水管之类的都明装然后用吊顶之类的遮住好,否则修起来等于拆家

网友:
用好的PPR管和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R管也不省心,我们家就是PPR管转角地方漏,漏了一年了,都没空修,主要是那个位置东西放的太多不好整理。 ...

吊顶也不省心。一不小心爆管了,小则小雨,大则水浸屋。

网友C:
用钢丝通通试试

网友:
铝塑管明装最省事,走线尽量规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顶也不省心。一不小心爆管了,小则小雨,大则水浸屋。

PPR一般不会大爆管,最多转接的部位漏水而已,又不是以前的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PR管也不省心,我们家就是PPR管转角地方漏,漏了一年了,都没空修,主要是那个位置东西放的太多不好整理。 ...

你那是没接好,接好的PPR不可能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没接好,接好的PPR不可能漏...

这东西能没接好吗?不都热熔的嘛。有空挖开来了看

网友:
走明管吧,别纠结了,用PPR。

网友:
去年我因为怕暗埋20年的镀锌管线漏水到楼下也折磨了好久,最终还是用PPR做明管线了事,淘上拍的管件、实体专营店进的*丰管材(很贵的),彻底解决了这个暗雷和麻烦。

网友:
我这里看到有些墙外的水管换成了不锈钢的而且好像直径比普通水管要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钢丝通通试试

这个简单点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锈钢管靠谱点,就是太贵了!

网友:
清洗水管试试。
用稀盐酸,柠檬酸,清洗机。找人上门洗一次也比重铺管简单容易快捷。

网友:
     也就是屁大点的事情,也就是两个地方堵了,没有必要换水管的,清理很简单的,先打开水龙头,看水量还可以的话,就是洗衣机进水管末端,和洗衣机结合处,有个不锈钢滤网,可能是那里堵了。如果是水龙头水小,就清理水龙头阀芯。下面这个配件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扩张要求,4块钱一个。

网友:
十有八九是角阀的滤芯堵了,拆出来清理一下

网友:
    如果你那不是高楼层水压低,没有必要重新做管的,我那里水压还可以的,有一次洗衣机不进水,打开进水管末端接口那里,见不锈钢滤网那里都是渣渣,清理干净就正常了,你的估计也是那里出问题的。

网友:
把进户水阀关上,看哪个水龙头出水小拆下来清洗下,再把进户总水门代慢慢打开一点把管路中的泥砂冲出来(供水管路维修混进来泥砂等杂质),一般可以解决部分水小问题。

网友:
看来只能用不锈钢水管才能避免楼主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