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瓶装新酒,吸顶灯升级改造

楼主(2023-04-04):
卧室的奥朵吸顶灯,当年也是不错的牌子,用了快10年依然坚挺,
前几天给小孩换到这个房间,对灯光的要求一下子提上去了,原先的功率嫌小了,
色温、频闪也是当年的水准,想起来交易区那个双色高显色的灯板,
2×8W的功率,93.8的显色,1.2元的价格,于是跑到店里买了一圈。

本想搞几个特价的灯板换上去了事,但爱好者的脑回路大家懂的,一不小心没收敛住,买多了。。。

图太长截不下,本次改造只用到其中的灯板,和第4行的APFC 100W遥控控制器,
控制器也是拍脑袋的,本来没这打算,恰巧发现30元控制器的跟我的目标设计绝配,
参数也不错,于是买买买。
灯板也是把1.2的坏的,和2.2的好的都给买了,本次改造先用好的那些。

每块灯板上有白黄两路,每路16串3V LED,电流0.15A,
于是设计用6个灯板,白黄两路各自全串联,每路96个LED,电压约300V。
这个控制器电压162~350V,电流0.13A,正好适配上面的设计,电流也正好小那么一点,
为LED留些余量。

组装过程不表,大家都是行家,改造完成时这样:

上电实测最大功率约100W,单开白黄,每路功率都是约50W,
空载功率1.5W,打开夜灯功能只有黄色微亮,功率2.5W。

底板全部涂抹导热硅胶,在板凳上测试长时间最大功率到稳定时背板最高55度,
装之后因为离房顶近,可能会更高些,因此想办法留点间隙,本想用那根管子切断的,
不过在垃圾盒子里一顿翻找,发现了3个这玩意,大家猜猜怎么来的:

于是背板成了这样:

把灯挂回去,16平方左右房子,偏深色底板和家具,不带灯罩的情况下,
灯开到全功率,床上光强约290流明:

罩上灯罩后奇迹发生了,直接给下降到100多,灯也是全功率,看来灯罩也要改造了:

来一个LED特写:

再说个遗憾,买回来测试灯板时,用的是那种带输出电容的廉价非隔离驱动,
测试时偷懒没焊线,用手直接把线搭上灯板,由于接触不良,灯板电流被冲击电流烧了2个,
所以一定要焊上线再测试啊,还好买的时候就买多了,再加上店主还慷慨多送了,没有影响改造过程。
坏的变这样了:

还好我有LED拆焊块,后来给修好了。

最终效果:

还有一个功能在研究,那个控制器标的是海尔小管家的,
除了遥控,还有手机控制功能,按照说明书上添加微信,提示那个服务已经过期,
问了店主,也回答是这个已经过期不能用了。

但我偏不信邪,直接去下载海尔智家APP,里面也找到了小管家的吸顶灯,但还是死活连不上,
目前仍然没解决,哪天继续研究,不知道有没有搞定的兄弟说说呢。

关于灯罩:
灯罩上的那层膜换掉太挡光了,索性换了个剪开的超市塑料袋,居然比原来好不少。
但肯定不如正规的吧,PDD上看了看扩散膜,价格不贵十几块钱吧,
有的标称透光80%,有的标90%,但店家的话就呵呵了。
搞出点光不容易,不想给浪费了,不知道在挑选实际透光率高的扩散膜上,有没有方法呢。

网友:
这是几个灯呢

楼主:
用了6个灯条,总功率100W。

网友A:
那3个白的是螺口灯泡的包装保护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个白的是螺口灯泡的包装保护罩吧

正解

网友:
地球人都是这样改造的,省事

网友:
太亮了。这次有的玩啦

网友:
数年前研究LED灯发现显色太差,色温太高,即使90%显色也是光谱与阳光差距巨大,买了三基色的日光灯,结果现在还能用,不过灯管不容易买到了。
导光板要选高透过率的,不要磨砂的,不然LED的高光效变成了白炽灯的低光效。

网友B:
30~4W0都够亮了,你这100W,眼睛不亮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W0都够亮了,你这100W,眼睛不亮瞎了

老婆前些天受网红推荐影响,眼馋大路灯,也是100W的,
所以这次也有山寨个同等级灯的因素。

结果也让老婆满意了,至少亮度上没认输,频闪、显色也接近,
拿个遥控,反正不管格林威治还是津巴布韦,早7点还是晚8点,阳光还是月光都给你调出来

再说亮度,实际上户外随便就能超过10000lux,这100W不带灯罩也只相当于阴天的户外。
只是相对传统的室内照明亮很多。

现在一般也不开到全功率,100W只是上限。

网友:
家用100w太亮了  一直省着用。。。。

网友:
我房间里的灯用的三星LM281BA+改的,双色混合显指在97多,平时功率开的很小,桌面照度只有60多lx感觉就够了,功率全开有300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