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白光(HAKKO)936焊台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3-04-04):
偶然看到网上的HAKKO 936说明书,其中温度采样比较特别,故有此帖,纯属无实物表演。

本帖内容:
一、电源部分
二、温度设定部分
三、实际温度的采样
四、实际温度的变换
五、滞回比较及控制输出
六、可控硅导通七、控制过程
八、各版本说明九、原理全图
十、国内仿制电路

以下电路根据原厂说明书中的电路进行分析

其核心是使用了uPC324运放进行温度采样、温度设定和uPC1701C进行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比较、驱动双向可控硅开或关。

一、电源部分

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将输入的24V交流电整流后得到直流,并通过三个稳压二极管得到+5.1V、-5.1V和+8.1V的直流电。并使用一个运放组成的电流跟随产生5.1V的基准电压,供整个电路的参考使用。

二、温度设定部分

电阻分压网络将调温设定旋钮的目标温度转换成温度设定值,输出电压也经过一个电路跟随器输入到滞回比较器。当PVR1滑动到最上端时,运放的5脚接到5.1V基准电压;当PVR1滑动到最下端时,运放的5脚得到基准电压在R12上与R11的分压值:5.1V*R12/(R11+R12),计算约为2.139V。所以温度设定的窗口电压为2.139V→5.1V。电阻分压网络等效图:

计算过程及输出电压曲线图:

三、实际温度的采样

加热芯内采用PT50的热电阻作为温度传感,接入运放组成的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反馈回路,将电阻值的变化转为电压值的变化。反相放大器输出Vo=-(RT//R5)/(R8+VR2)*5.1V。设发热芯恒温范围为200℃→480℃,查表可知RT的范围约为88Ω→137Ω,当RT=88Ω时,RT//R5=80.82Ω;当RT=137Ω时,RT//R5=120.61Ω;运放反馈的变化为80.82Ω→120.61Ω。当校准电位器滑动到最上端时,VR2=0,运放输出电压为:低温RT=88Ω时,Vo=-(RT//R5)/(R8+VR2)*5.1V=-80.88/390*5.1=-1.056V;高温RT=122.8Ω时,Vo=-(RT//R5)/(R8+VR2)*5.1V=-122.8/390*5.1=-1.577V。即,当校准电位器VR2=0时,热电阻转为电压的范围为-1.577V→-1.056V。

当校准电位器滑动到最下端时,VR2=500Ω,运放输出电压为:低温RT=88Ω时,Vo=-(RT//R5)/(R8+VR2)*5.1V=-80.88/389*5.1=-0.463V;高温RT=122.8Ω时,Vo=-(RT//R5)/(R8+VR2)*5.1V=-122.8/390*5.1=-0.691。即,当校准电位器VR2=500Ω时,热电阻转为电压的范围为-0.691V→-0.463V。可见,热电阻转为电压值是大范围在-1.577V→-0.463V,温度越高电压越低(负)。

四、实际温度的变换

这个反相放大器实际上是个精密整流电路,只放大负电压。由于加入了基准电压,使得放大电路有了一个转折点,其电压为:-R7/R9*Vref=-5.1/66.5*5.1=-0.391V。就是说,对于低于-0.391V的电压有放大的,对于高于这个转折电平点的电压输出为“零”。反相放的倍数为:-R6/R7=-27/5.1=-5.29前面热电阻值转为电压值的范围为-1.6V→-0.463V,在转折电平之下,都能进行反相放大,运放的输出值为-R6/R7(Vi+R7/R9*Vref),当电压值为-0.463V时,运放的输出值为:-R6/R7(Vi+R7/R9*Vref)=-5.29(-0.463+0.391)=0.38V当电压值为-1.577V时,运放的输出值为:-R6/R7(Vi+R7/R9*Vref)=-5.29(-1.577+0.391)=6.274V此时,可用反相加法的方法进行计算:当基准电压为5.1V时,反相放大后的电压值为:-R6/R9*Vref=-27/66.5*5.1=-2.071V,当电压值为-1.577V时,反相放大后的温度电压值为:-R6/R7*Vi=-5.29*(-1.577)=8.342,运放的输出值为:8.342+(-2.071)=6.271V。最终,实际温度转换为的电压值窗口为:0.38V→6.271V。可见,实际温度的电压值窗口大于温度设定电压的窗口,通过调整VR2可以两个窗口基本吻合。

五、滞回比较及控制输出

uPC1701C是一个专门控制可控硅的集成电路,内部有两大部分功能,一是运算放大,二是同步输出脉冲。如下图:有稳压、欠压检测、比较放大、同步检波、脉冲产生、逻辑运算、脉冲放大及基准电压产生几个模块。

管脚:1脚为基准电压输出(3.7~4.2V);2脚为比较放大器的输出端;3脚为比较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4脚为比较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5脚为电源输入端(-8V);6脚为脉冲输出端;7脚为接地;8脚为同步信号输入端。工作电流40mA;同步信号电流5mA。电路中,温度设定(参考)值送入到运放的反相端3脚,实际温度值送入同相端4脚,输出端2脚通过反馈电阻连接同相端,接成正反馈,形成一个同相滞回比较器。

其中,设定温度值输入到2脚,实际温度值输入到4脚,就相当于一个有参考电压的滞回比较器。

上图中,当Ui>高门限电压(Rf/(Rf+R2)*Ur+R2/(Rf+R2)*Vcc)时,输出Uo为低电平(-Vcc);当Ui<低门限电压(Rf/(Rf+R2)*Ur+R2/(Rf+R2)*(-Vcc))时,输出Uo为高电平(Vcc)。U4的8脚是交流市电的采样端,内部对其整形后,形成脉冲信号,该信号受控于2脚,2脚的电平取反后与脉冲信号相“与”后,经放大后从6脚输出。2脚的电平相当与一个开关,高电平时,锁住同步脉冲;低电平时,6脚输出同步脉冲。

六、可控硅导通

电路中使用了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是两个方向都可以导通的,所以有时候不区分阳极和阴极,以命名为第一阳极T1、第二阳极T2,另一个是脚是控制极G,只要在G极注入正向电压就可以让T1和T2极导通了,只要T1、T2有电压,G极去掉电压仍然维持导通状态,当T1、T2没有电压时,双向可控硅关断,非常适用于交流电工作的器件的控制。双向可控硅正反两个方向都能导通,G极加正负信号都能触发,因此有四种触发方式:
(1)第一象限触发方式:T1为正,T2为负;G为正,为正触发。
(2)第二象限触发方式:T1为正,T2为负;G为负,为负触发。
(3)第三象限触发方式:T1为负,T2为正;G为正,为正触发。
(4)第四象限触发方式:T1为负,T2为正;G为负,为负触发。在交流电工作的器件的控制中,采用用脉冲触发,则正负半周都需要一个触发脉冲的,所以需要与交流电同步的脉冲进行触发。

七、控制过程

A)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PVR1设定一个温度值,IC2B后输出一个电压值,送入到U4的3脚,作为参考电压;实际温度经IC2D采样、IC2A放大,得到一个低于温度设定值的电压值,送入到U4的4脚。U4的2脚输出低电平,同时在侧部打开同步脉冲,6脚输出同步脉冲,可控硅导通,发热芯加热。B)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PVR1设定一个温度值,IC2B后输出一个电压值,送入到U4的3脚,作为参考电压;实际温度经IC2D采样、IC2A放大,得到一个高于温度设定值的电压值,送入到U4的4脚。U4的2脚输出高电平,同时在侧部锁住同步脉冲,6脚无同步脉冲输出,可控硅截止,发热不芯加热。

八、各版本说明

网上有几个不同版本的936原厂电路图,但大致原理都是一样,差别有:

其它原理图:

TOM Hammond 整理的HAKKO 936 V1.7的原理图中,由于电阻分压网络中的R16使用了1.2K电阻,所以出现了温度设定的非线性。图中的ZD2也画反了。

九、其它

关于发热芯,多使用A1321,安泰信936系列中936b使用了A1321,其它使用的是两线发热芯。A1321 发热电阻4欧姆;传感电阻值43-58欧姆,热电阻传感。A1322 发热电阻16欧姆;传感电阻值2-2.5欧姆,热电偶。

A1321发热芯的热电阻的分度与PT50相近,可参考:

原理全图如下:

通过理论计算,三个电位器调整如下:(红色)

十、国内仿制电路

手上没有实物,根据X宝上的电路板抄图如下:

原理:为分析方便,交流24V电源经半波整流后,通过两个稳压管稳压,中间点记为“零”电平。运放使用双电源供电,使用一个运放进行温度采样并反相放大,使用另一个运放作温度设定比较。PNP三极管完交流同步驱动。与“白光FX-888焊台电路分析”中的运放U1.3和U1.2类似。参见帖子:马来西亚产HAKKO FX-888焊台拆解并分析电路原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731

谢谢观赏!!祝坛友们天天快乐!!

网友:
非常详细点帖子,前排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117楼更新仿真电路图)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
不错不错,有理有据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图文并茂!

网友:
分析的图文并茂,原装是热电阻,现在市场上大部分是热电偶,现在要是有人分析一下高频烙铁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
佩服!从说明书就可以推导出电路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图文并茂

网友:
资料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详细的电路原理分析,学到了很多电路设计的技巧

网友:
原理级别 服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936也没研究过电路图原理

网友:
没见过原厂白光936焊台的路过。。。

网友:
无实物表演,感谢分析~

网友:
电烙铁还是低压大功率的耐用!220V的电烙铁经常使用一段时间,烙铁芯发热丝就会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