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ONY笔记本电源VGP-AC19V36

楼主(2023-04-04):
一个SONY笔记本电源,插电无反应

输出19.5V,4.7A。外形小巧,适合做个T12焊台或小的可调电源什么的。

这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大概看了下,板子烧得挺严重。

尤其这个16脚芯片,查不到任何资料。
本人水平有限,看来修复无望了,可惜了。

网友A:
电源元件密度太高,维修费工夫

网友:
这些电源居然都是源兴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元件密度太高,维修费工夫

这些老爱用一些冷门的零件,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B:
烧成这样不好修

网友:
这个电源买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不好修

本想换个保险管整流桥什么的就修一下,烧成这样就算了。

网友:
正品SONY原配笔记本电源做工和用料不错,一旦坏了,维修起来有难度。

网友:
会检测的应该能修复

网友:
炸芯看不见型号了

网友:
买原装电源很贵的。

网友:
建兴的变压器。

网友:
这么密集,估计发热量也不小。

网友:
买个二手的吧,这修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海鲜市场找找看

网友:
LTA803N 淘宝可有.

网友:
散热不够造成的吧

网友:
买个一样的贵,,买个其它牌子同功率的便宜,,我一般去垃圾回收站买

网友:
还有PFC的不错,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