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nu skin 如新“新动机”

楼主(2023-04-04):
机头没有了,只有机身,不开机,看充电接口样子,肯定是防水外壳,只能暴力拆解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电池,3节三分之二5号电池串联

19电池拆下激活后可以开机,但也没什么卵用了

楼主:
看视频还要扣佳元,就删掉吧

电机输出就是很小幅度的左右摆动

网友:
电路板上零件不少,看上去挺复杂的

网友:
是剃须刀吗?

网友:
我感觉是个按摩器

网友:
只能暴力拆解

网友:
挺复杂的,买时应该不便宜

网友:
去衣服上的绒球,简称去球器

网友:
通俗的说是洗脸用的机器。

网友:
洗脸的东西,不便宜。

网友:
见识了,科技进步了啊

网友:
还挺复杂的,不是整一个小电机就完事儿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洗脸的吗?

网友(2023-05-22):
前面的头可以单买的 200多

网友:
以前认识几个卖如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