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改装之:Lexus 雷克萨斯GX 改装遥控启动

楼主(2023-04-04):
遥控启动 简历:2013年9月提车,开始研究改装项目,搜集资料。
                        2014年--2015年,实施项目有:遥控启动,锁车自动折叠镜+全自动升窗及天窗,水冷大灯。

购买拆车件,丰田遥控启动模块,一共五条线:主ECU数据线,两条;电源线,常电一根;IGNITION ON一根线;转向锁止ECU,解锁/锁止信号一根线。

当面拆开,验货,标贴与电板型号是否一致。

找了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小区地面,开拆

按图索意,找到需要插线的主ECU模块插头

压插针,埋线

当时走线比较乱,后来改装自动升窗,重新规整了线路。

插上模块

安装复原

遥控启动测试视频:

- = End = -

网友:
羡慕实力派,羡慕动手能力强的人,我只会往上羡慕……

网友A:
我也想改装,目前还差一台雷克萨斯

网友B:
雷克萨斯应该自带这个功能吧

网友:
rx270能改不?

网友:
雷克萨斯都自己改了,资料还这么全

网友:
下次改遥控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克萨斯应该自带这个功能吧

嗯嗯,570自带,还有中东最顶配霸道自带。

楼主:
我记得,RX顶配改遥控启动,可以的

网友C:
遥控启动的意义是不是:冬天先开暖气,夏天先开冷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启动的意义是不是:冬天先开暖气,夏天先开冷气

是的,全国也就是东北和南方,极热与极寒地区比较适合搞遥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装,目前还差一台雷克萨斯

共同努力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D:
真会折腾,还找了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会折腾,还找了维修手册

哈哈,没有手册标注的指导线索,也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