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个LG 22寸背光坏的显示屏。。。

楼主(2023-04-04):
故障原因:有时候开一下,有时候一分钟左右黑屏。。强光电筒照有显示。。故障为背光坏。

捡回来的显示屏一两年了放着没动。。

今天想看看监控,怎知道显示屏坏了。优派的。。故障现象开机亮一下灭。。
亮一下

灭了。。黄灯还亮。。估计背光坏了。。这个是日光灯管的。。不是LED。

好多年了,就着鸟样。。

有时候开一下,有时候一分钟左右黑屏。。强光电筒照有显示。。故障为背光坏。
已经拆开了。。拆机过程省略。

拆开灯条。。用太阳眼睛照才行,,太亮了。。有一个灯珠黑了。。
双灯珠并联的。。其中一个黑了不亮。。显示器背光保护。

拆灯珠

轻松拆下

随便找个灯条,换个灯珠上去试试。。

行了。。开机两分钟。。但黄光的。。

没了。。唯有找个坏的光管拆个灯珠。。。

行了。。装好。。开机测试10分钟没问题。。

有点这个。。漏光一样。。没关系了。。监控用用而已。。

灯珠特照。。她美丽的身姿。。电路上表测了。。是双灯并联的。。
我是想找个大功率点的替换。。但没有。。就随便找了个试试。。
最后用日光灯的就行了。。耐用不耐用留待后续了。。反正需要看监控才开一下。。

成了。。开机试过20分钟了。。

至此完毕。。。。

网友A:
原来马赛克就是屏幕坏了,难怪现在好多照片上都有马赛克原来是相机坏了

网友B:
这个塑料灯珠能拆的这么完整,厉害了。如果我用烙铁都能把灯珠拆废了,现在只能用加热板拆,才比较完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塑料灯珠能拆的这么完整,厉害了。如果我用烙铁都能把灯珠拆废了,现在只能用加热板拆,才比较 ...

他是整了坨锡在背面加热拆的,灯条应该是铝基板,所以烙铁功率估计得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整了坨锡在背面加热拆的,灯条应该是铝基板,所以烙铁功率估计得大才行... ...

哈,这方法也可以,就像背面用加热板。

网友:
灯条要全换才行,不然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灯条要全换才行

网友D:
楼主手艺很不错,我能把好灯珠烫坏了。

网友E:
我那个是不是也得更换灯珠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3516-1-1.html

网友:
灯条要全换

网友F:
拆一回太费劲,还是换新

网友G:
我在想直接短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想直接短接行不行?

我看行,一个灯珠电压略过应该没问题。可能会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马赛克就是屏幕坏了,难怪现在好多照片上都有马赛克原来是相机坏了

你这回复比帖子内容技术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想直接短接行不行?

估计不行,电路板,我以前修过别的电视还是显示器试过,电路板有电压电流检测,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整了坨锡在背面加热拆的,灯条应该是铝基板,所以烙铁功率估计得大才行... ...

观察仔细,拆灯珠发了三个图。
拆装都这样,我也有加热板,但一两个这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是不是也得更换灯珠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3516-1-1.html

拆开戴个眼镜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很不错,我能把好灯珠烫坏了。

拆坏几次以后基本不会坏的,成功率高,天下事没啥的,唯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一回太费劲,还是换新

换新需网购,需花费,再坏再弄,拆装一次也没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