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帮同事修一部Sony T900卡片相机,电阻屏偶发性触摸不了故障

楼主(2023-04-05):
同事自己的相机,电阻屏偶发性触摸不了,现在彻底不行了,拆开修复一下,没拍什么图,简单分享,谢谢

网友:
眼力好,手稳。

网友:
没用放大镜好眼神

网友A:
屏固定的,电阻屏线怎么断了呢?

网友B:
确实有这个疑问:按理说屏引脚在内部是触碰不到的,不应该会从中间断裂。一般都是经常性的弯折才会断的。

网友:
精细活啊,中国好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个疑问:按理说屏引脚在内部是触碰不到的,不应该会从中间断裂。一般都是经常性的弯折才会断的。 ...

有可能是翻转屏

网友:
卡片相机叫手机打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个疑问:按理说屏引脚在内部是触碰不到的,不应该会从中间断裂。一般都是经常性的弯折才会断的。 ...

设计问题,显示屏和触摸排线都长了,弯曲一部分在里面,再加上可能被别人拆过,装配可能没注意,就伤到排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固定的,电阻屏线怎么断了呢?

设计问题,显示屏和触摸排线都长了,弯曲一部分在里面,再加上可能被别人拆过,装配可能没注意,就伤到排线了

网友:
没放大镜还看不出来问题在哪

网友:
显微镜拍的很清楚啊

网友:
我也有一部触摸不灵 一直不敢拆 怕排线断了。。。。

网友:
超薄的数码相机

网友:
楼主眼力也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