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vc9805a+并求助蜂鸣器问题

楼主(2023-04-05):
各位大神,小弟的vc9805a+万用表在关机和开机时,按下按钮的瞬间蜂鸣器会低鸣一下(开机按下低鸣,关机按下像之前的磁带机电池突然断电时的残音),时间很短,声音比蜂鸣器正常时要小的多。万用表所有档位均正常,且新换电池电压也有9v多,请问这个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具体描述如下:
1、通断档开机和关机,蜂鸣器均不响,测量通断时蜂鸣器正常。
2、其他所有档位开关机的时候蜂鸣器均会低声响一下,量取了一下蜂鸣器两端的电压,只要按下开机按钮,蜂鸣器压电陶瓷片两端就有8v多的电压,关机时电压从8v多慢慢归零。
3、我查找了一下该表的线路,是7106芯片控制CD4011D来蜂鸣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CD4011d出现了故障,还是说7106有问题了?
4、该款万用表电路图,从中截取了一下,貌似是芯片BP引脚接了一个TL062,然后从TL062的7脚接入CD4011D,来进行控制蜂鸣器的,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蜂鸣器电路

万用表外观,之前外屏磨损严重,用亚克力板裁切的,但是不是太耐磨

电池后壳没有了,也是用亚克力板裁切后加热弯制而成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该表有11个可调电阻,其中vrt1和3是摄氏度℃调整,vrt2和4是华氏度℉调整,vr1是电容20nf-20uf调整;电感200mh到20h调整,vr2是电感20mh调整,vr3是电感2mh调整,vr4是电容200uf调整,vrac是交流电压调整,vrf是200khz频率调整,屏幕下方的可调电阻vr是直流电压调整。

网友A:
分割区域检查,一会儿就能定位故障了。或许压根没问题。把坏的电容找出来换掉,可免受累于强迫症。

网友:
可调电阻我看成螺丝了

网友B:
这个不算毛病吧,开关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
这个故障虽小,但不好查,只有循着电路慢慢找,但好在有电路图。

网友:
没有留意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区域检查,一会儿就能定位故障了。或许压根没问题。把坏的电容找出来换掉,可免受累于强迫症。 ...

是的啊,就是有点强迫症,总感觉有问题,但是感觉又不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久了TL062或者CD4011出现问题了。主要是担心目前是小毛病再拖下去会造成大问题才发此贴。感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毛病吧,开关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如果是开关机电压不稳定的话,按理是所有档位都受影响才对,可是拨到蜂鸣档的时候没有这个故障,蜂鸣器也不会短促低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虽小,但不好查,只有循着电路慢慢找,但好在有电路图。

是的啊,但是小弟初中毕业,基础很薄弱,这个事情已经搞了好久了,自己也从网上查找资料,可是依然无果,所以想着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坛友或者技术大神能帮忙指引一下。谢谢

楼主:
坛友是不是也有一块同样的表,如果您的表没有这个故障,那估计就是我的表电路有老化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D:
看看电阻档蜂鸣模式声音正常不?

网友:
感觉没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阻档蜂鸣模式声音正常不?

拨到电阻档时,开机和关机时候同样是有声音的,只有通断档没有在开关机时候没有声音。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俗称的软故障?

网友E:
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拨到电阻档时,开机和关机时候同样是有声音的,只有通断档没有在开关机时候没有声音。谢谢 ...

楼主假如你提供的图纸正确的话,可以尝试吧CDB1 103那个电容加大试一下,蜂鸣器响不响是靠CD40111脚的电平高低来控制的,这个电平高低和TL062的电压比较有关,这个电容应该是起这个抗扰用的,你可以并个电容试试,也许这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接触不良

这情况会有,我有个旧表就这样,多按几下,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假如你提供的图纸正确的话,可以尝试吧CDB1 103那个电容加大试一下,蜂鸣器响不响是靠CD40111脚的电 ...

好的,谢谢指导,等晚点时候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假如你提供的图纸正确的话,可以尝试吧CDB1 103那个电容加大试一下,蜂鸣器响不响是靠CD40111脚的电 ...

刚开始并了一个103瓷片,没有什么反应,尝试加了一个224点电容,结果开关机蜂鸣器的声音更大了,难道是这个电容变质容量增加了导致的吗?我等会拆掉换一个103点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并了一个103瓷片,没有什么反应,尝试加了一个224点电容,结果开关机蜂鸣器的声音更大了,难道是这 ...

这个电容和RBD3 10M欧组成了一个充放电电路,你再看看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