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50热风枪拆修补膜

楼主(2023-04-05):
热风枪风很小拆开看看气泵发现膜片破了一个用焊接脚加704胶补起来了,风力正常了

网友:
704胶是软的吗?

网友A:
这样的修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修补也可以?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恢复正常了

网友B:
还是换个膜片靠谱吧??

网友C:
704不知道时间长能不能抗住,会不会裂开,不知道能不能用车,内胎,沾上一层行不行,会不会超厚,或者打磨一下

网友:
这样胶牢固吗

网友:
这是老式风枪的结构。

网友:
应该能坚持用用

网友:
这么说704胶是耐热的吗?那我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4不知道时间长能不能抗住,会不会裂开,不知道能不能用车,内胎,沾上一层行不行,会不会超厚,或者打磨 ...

用补胎的方法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膜片靠谱吧??

换了个957,这个不需要了就玩玩

网友:
时间长抗不住的

网友:
寿命不会太长,得换整个的,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感觉这样修补不长久啊

网友:
这得多大的嘴才能把它吹破

网友:
壳体啥原因损坏的

网友:
这样修补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