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5年买的富格手电钻换电池

楼主(2023-04-05):
一电一充花了170多买的,在外面做了2年安装,在家里零星用了几年现在电池压差还不大,就是不耐用了,可见以前没偷工减料的国产质量也很好的

电池保护板底座下面,换了拆机电池复活了

网友A:
确实可以,淡蓝色电芯是哪家产的?

网友B:
这表是为了测电池才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淡蓝色电芯是哪家产的?

电池上面没有厂家标识,就我拍的这几个字,所以不知道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为了测电池才买的吧

什么意思?这表就只能测电池电压吗?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手电钻也拍个照,想见识一下170元的富格

网友:
富格不是跟虾牌一样便宜吗?

网友:
大家撸的都是12V那款

网友:
你这话说的,你现在去买这价位的,保证你不会失望。

网友:
170元电池是大头

网友:
手电钻170元,比较高档了

网友:
现在是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钻也拍个照,想见识一下170元的富格

就是普通有刷的。那时候还没有国产无刷电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淡蓝色电芯是哪家产的?

杂牌的吧

网友:
现在170买一电一充的电钻做工肯定也不差,还是无刷的。
非要和那种十几块二三十块的电钻比做工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170的富格,我还是29的虾

网友:
富格有那么贵的吗?我记得我也是那阵子买的好像才39还是49的样子吧,不过我的是12V的,楼主这个看着应该是16V的,那就贵了那么多了?

网友:
有点锈迹斑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