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刚收购一台中原通etc通信设备,多图拆机

楼主(2023-04-05):
(图片)

网友:
这东西 做工不错,不便宜吧?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射频芯片

网友:
这种还好,刚换的 太阳能板在侧下方,鬼知道怎么补电

网友:
有个防拆柱

网友B:
这东西 ,不便宜,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 ,不便宜,能正常使用吗。

设备正常,普通ETC价格,想正常使用需要到线下网点重新激活

网友C:
这个是老版本的吧?最新的都只有1个锂电容电池配合太阳能插电,你这个是锂电池加锂电容电池。可以改造一下,那个防拆柱下面的开关锁死,开孔加tc口和充电板,就不要晒太阳充电了,新款的改造后有一个问题,锂电容电池标称最高充电电压3.99v,用4.2v充电会显示拆除过,需要用微信重新激活。。。。3年保后换新的要150

网友:
滴一声,就把你钱收走的货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

楼主:
免费通行路段可以用,全国高速95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射频芯片

没完全拆散,在液晶那个支架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版本的吧?最新的都只有1个锂电容电池配合太阳能插电,你这个是锂电池加锂电容电池。可以改造一下 ...

那就是每年是50元。

网友:
内部看起来还挺完整的

网友:
前几年粤通卡免费更换带蓝牙功能的ETC,白漂了一个做备用!

网友:
这东西还用收购,不都是免费安装的吗

网友:
ETC可以当备用,不能用了还能拆件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拆开了,基本要重新激活或换新。。。

网友:
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