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鲜校准的FLUKE福禄克17B万用表测试

楼主(2023-04-05):
网友发来一块17B+,他上个月刚送去正规计量检测公司校准过。发过来想看看计量靠不靠谱!这。。。
首先,人家设备肯定牛,其次,人家有资质!让我验证靠不靠谱,本身就挺荒唐!不过我喜欢瞎玩!
另外关于更换前端滤波电容问题,目前测试了四台15/17B+,更换27nF的NP0没有效果!
保证成功率的话,最好还是直接1nf,一般使用,并不会有明显问题。

网友A:
为啥总感觉福禄克的显示比众仪胜利优利德要清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总感觉福禄克的显示比众仪胜利优利德要清晰呢

是的,而且字体是优美的。

网友B:
校表有环境温度要求吗?

网友:
那种自动的数字表测量准吗

网友C:
一般这类的校准是不调整表的,只给出和标准源的偏差和置信度。
调校要额外收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啥总感觉福禄克的显示比众仪胜利优利德要清晰呢

打光和角度的问题
比众仪清晰是没毛病的,毕竟众仪祖传烂屏幕
优利德的万用表早期的还是很清晰的,后期的我没有,但是应该也不差

我实测187清晰程度,其实没有特别高,和优利德61e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的够好、相片也够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类的校准是不调整表的,只给出和标准源的偏差和置信度。
调校要额外收费。 ...

校正与检验是不同的,校正包括检验,检验不含校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光和角度的问题
比众仪清晰是没毛病的,毕竟众仪祖传烂屏幕
优利德的万用表早期的还是很清晰的,后期的 ...

其实吧清不清晰也就那样了,液晶再清晰能有多大差别,但是背光一定要亮,福禄克的17b+背光实在是太暗了,众仪的219什么的也暗,优利德的61e+也不行,但是ut191确实亮,背光要清晰那就改翠绿色,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校准好,3v怎么可能相差3个字,胜利的vc11还是非常准的,3.000肯定是一字不差的,电流档似乎也没有校准好,校准一次估计最低也要100元,真是白瞎了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吧清不清晰也就那样了,液晶再清晰能有多大差别,但是背光一定要亮,福禄克的17b+背光实在是太暗了, ...

差别很大
众仪祖传烂屏幕,我用计算器对比过,计算器已经很便宜了,当然屏幕成本也低
但是计算器清晰度很好啊
众仪的,差很多,但是也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表有环境温度要求吗?

这个级别的表,又是个人使用,不需要多严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级别的表,又是个人使用,不需要多严格。

你误会了,我问的专业校表机构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
楼主的两块表都不错

网友:
一般用是可以的!

网友:
12E+ C7换27nf npo后效果明显。

网友:
估计计量检测公司也是检测偏差在规定范围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