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克宝21PC精密电动螺批换电池

楼主(2023-04-05):
手上有套电动螺批好久没用,前些天拿出来使用,发现不转,电也充不进,折腾了半天能充进去电,但是只能用不到一分钟就没电了。所以决定换电池,我从网上没找到这款螺丝批的拆解方法,但是有类似的拆解视频做参考,决定将这款螺丝批的拆解换电池的经验分享给坛友。

主角

主角

先从头部入手,将头部红色画线这圈盖子撬出来,这个盖子塑料比较脆弱,撬的时候要小心。
拆开盖子,能看到上面有三颗led灯。
其次,正转反转开关这里可以翘下来,发现里面有个螺丝,将其卸下来。
这样,电池和电机两个部分就可以分离出来了,看下图:
拆开电池及充电电路部分。
里面的电池是电容锂电池,我是第一次见到,根据上面的参数在网上买了一个。
后面就比较简单了,换上新电池,重新装回去就OK了。

网友A:
这种电池容量真实马,,买了些铁锂的这种电池。。还有用的是4mm的披头吧。。这种力度不大。

网友:
胆大心细。赞一个

网友:
换电池后,还要去找地方存放,继续让它去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容量真实马,,买了些铁锂的这种电池。。还有用的是4mm的披头吧。。这种力度不大。 ...

应该真实,这种电池,表皮都都没标容量,查了规格表,有三种容量150、200和280mAH。批头是4mm的。转的时候用手捏住,不会停下来,挺有力的。

网友:
正宗的工业垃圾

网友:
我的充电螺丝刀,一年也充不了几次电

网友:
目前宜家7.2V 用着很顺手 一档可以拧笔记本,就是充电慢了些,3-8小时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B:
这不是“电容锂电池”,就是普通锂电池,负极和正极引脚朝着一个方向引出,然后塑封。

网友:
像电容的锂电池

网友:
做工还挺好的,能无损拆开不错

网友:
买根水管重新做个外壳,然后加上无线充电,再给做一个无线充电的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容锂电池”,就是普通锂电池,负极和正极引脚朝着一个方向引出,然后塑封。 ...

网上搜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容锂电池了。准确的说应该是电容型或电容式锂电池。

网友:
比7号电池还小,不耐用哦

网友:
这个电池不耐用哦

网友:
换好电池又放起来不用,等又要用时,发现电池又坏了

网友C:
这就是7号锂电池。尺寸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7号锂电池。尺寸一模一样。

和7号电池尺寸不一样,用7号电池装不进去,它是10400,七号电池是104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7号锂电池。尺寸一模一样。

比7号锂电池还短一点。7号锂电池是10440,它是10400,少了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