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少见的2246en盘,ngff 2280 8贴板

楼主(2023-04-05):
最近买了几片,到手之后立刻拆了一个,这个盘是工控用的,做工很不错,有120g和240两种,bga132的8贴板,版型比较少见,免ce跳线,很适合做1tb或者slc呀,16或者32g的slc颗粒贴满就是128或者256g的slc盘…

网友A:
1t有4贴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有4贴就够了

8贴可以利用小容量的颗粒了呀,128g的颗粒便宜多了

网友B:
那叫强页模式,严格意义来说不是模拟SLC,DDL DFL这种ECC爆表颗粒开完前后一个样ECC还是爆表

网友C:
典型的建兴风格啊

网友:
驻足,欣赏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建兴风格啊

不是建兴,一个美国品牌的工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强页模式,严格意义来说不是模拟SLC,DDL DFL这种ECC爆表颗粒开完前后一个样ECC还是爆表 ...

唐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建兴,一个美国品牌的工控盘

有种产品叫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叫强页模式,严格意义来说不是模拟SLC,DDL DFL这种ECC爆表颗粒开完前后一个样ECC还是爆表 ...

真不知道咱们论坛一群人咋想的,总把模拟slc和强页面混为一谈,我个人理解唯一解释是打开强页面触发了46en工具的bug误打误撞开了pslc。。。。。(2246pslc固件我是见过的,完全就是单独序列,和强页面无关)

网友E:
这个46en的pslc争论较多,盲人摸象都知,摸到腿的一囗咬定象就是个棍,你也没法说他不对,他说的确实是真实实践,实际有个別名牌2246en板子不支持开pslc,开强页无效有的甚至不如不开,咱们草民只能一切以rdt为准,东芝颗粒开强页后rdt的ecc阀值能降为原来三分之一就是板子支持,另一种情况就是颗粒近报废开不开EcC阀值都差不多,,一般满寿命的东芝颗粒开强页后ecc阀值都在3甚至2以下,和58xt的量化变粗完全一样,完全符合slc标准,,,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强页不是58xt的量化变粗,只是取lsb低页编程,那也是强过emlc模式,起码写入损耗降低数倍,冷数据保持能力不变。emlc的冷数据保持能力可是降低好几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产品叫代工。

还真是有点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叫强页模式,严格意义来说不是模拟SLC,DDL DFL这种ECC爆表颗粒开完前后一个样ECC还是爆表 ...

我的EFL开pslc后,几个月了ECC还是0,目前没有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46en的pslc争论较多,盲人摸象都知,摸到腿的一囗咬定象就是个棍,你也没法说他不对,他说的确实是真实 ...

我用的那个是建兴2242的小板,鱼上面好多,开pslc后ecc最高只有7,已经用了几个月,目前ecc数值还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那个是建兴2242的小板,鱼上面好多,开pslc后ecc最高只有7,已经用了几个月,目前ecc数值还是0 ...

这个不要看最高ecc,,你就把ecc开成5,超过5的扇区不多就行,一般能控制在一二十个以内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EFL开pslc后,几个月了ECC还是0,目前没有涨

小飞机做过测试,漏电的mlc颗粒开强页模式能有效提高保持能力,好像还能过老化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飞机做过测试,漏电的mlc颗粒开强页模式能有效提高保持能力,好像还能过老化测试 ...

是的,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网友(2023-05-26):
这板子知道哪个是P25跳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