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吊顶灯驱动

楼主(2023-04-05):
书接上文:

终于找到我家照明灯闪烁的原因了

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它本身倒是正常,但开起来其他的灯就闪烁了。

其他灯闪烁的原因找到了,一直寻思着怎么去修,
突发奇想,从废电源里面拆出个共模电感,不知道接上去有什么效果:

说干就干,接上去,居然好了,不影响其他灯了。。。
然后就准备把这个共模电感给焊上去。

这个驱动,外表看做工不错,用料厚实,手感沉甸甸的,整体灌胶。

仔细观察了下驱动,好像有个电容怀孕了:

这是AC端的高压电容,就是左边横着的那个。
拆除时候才发现,驱动其实没这么大,其中一半是泡沫块(下面的那个)

灌胶给拆除带来不少麻烦,好在这胶里面掺了不少沙子,质地变脆了,
除了拆的满桌子沙土以外,难度倒是缩小不少。
其实换电容的话,不需要把灌胶全清除,但我这种强迫症例外。

我挖:

再挖

挖好了

从一个废的开关电源里找个了电容,换上去:

还没上共模电感,先试试效果,结果居然是:好了。。。
也就是说,整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电容失效导致,共模电感也不用装了。

最终总结:
1:LED驱动AC端电容失效,导致它干扰了其他灯,造成频闪
2:上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更换电容解决,也可以通过串联共模电感解决

好像我发帖子总会带些问题,这个也是:
1:通过图上那个共模电感的标识,查不到参数,有什么办法能查出电感参数吗(最大电流、电感量)
2:如果想给LED驱动加上电感,加多少参数的合适呢

网友A:
干燥环境用的竟然也灌胶...

网友B:
居然把灌的胶清理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燥环境用的竟然也灌胶...

我只是用在洗手台,但如果有人给装到浴室,并且如果恰巧吊顶密封不好,灌胶倒是有必要的。

再者就是,这玩意是大约10年前的产品,那时候价格高的多,具体忘了,反正不便宜,
依稀记得当时是等了好久才抓住一次特价秒杀的,不像现在沦落成用来耗优惠券的产品了。

相应的厂家也下本钱,里面的发光体按在侧面,用导光板匀光,类似笔记本屏幕的原理,
而不是现在直接装在背板上,成本肯定高,但优点倒也没怎么看出来,反而喜欢现在的设计,
光也算均匀,一块大底板想怎么玩都有空间,容易DIY。

跑题了,当年的价格在那里,驱动估计也是愿意下点本钱,搞了铝壳子灌胶。
但实际上电路板没这么大,灌胶也掺了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把灌的胶清理干净了。

强迫症。。。

网友:
除胶太麻烦了

网友:
密封胶清理的挺干 净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网友:
10多年前买的LED日光灯,天天使用10小时以上,还在使用,买了5只,只坏了一个,也是电容鼓包,现在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了

网友:
LED灯出问题先想灯珠,然后电容,基本上就解决了,如果还解决不了,就不用修了,不值当的了

网友:
整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电容失效导致,

网友:
如果是频闪,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一个电容失效引发一系列问题

网友:
灌胶就是不想让你修的,你居然能完好的挖出来,也是厉害了。LED驱动的电容失效是很常见的故障,换成固态电容就能解决,可出于成本的考虑,就是没有舍得升级电容的。

网友:
现在那种灯板直驱的,没有电感,什么原理,效率会很低吗?

网友:
LED驱动的故障,大概率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种金属壳的电源,一般用在需要防水的环境,罐胶是常规,否则用塑料壳才对。

网友:
最害怕整体封胶的电路板,自从上次折腾过小牛的,就产生了恐惧。

网友:
以后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