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一个低成本调光led制作方法

楼主(2023-04-05):
上回修灯板,剩下2个料板各种拆了一路颜色,不忍心继续拆了,本来是双色,正好变单色了。

(做记号的全坏)

这样也好,同样的散热面积功率减了一半,或者想成同样的功率底板增大一倍,从料板直接升级成了高档品。

寻思着给改成个台灯之类的,便宜货不想上遥控调光了,突发奇想,能不能直接改驱动啊。

我们一般改驱动上的电阻,去调整灯板电流,如果我把这个电阻给串连上可调电阻,是不是就直接改成调光了啊,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安全性如何(别把驱动整炸了),请教各位专家的意见啊。

网友:
感觉可以,找到几欧的电位器串在原电阻上,

网友:
单圈线绕电位器貌似最低100欧姆。并联一个低阻电阻,不过调节起来线性感不好

网友:
LED调光这鬼玩意不是很好操作的,调光范围很窄,200毫安和300毫安的亮度看起来差不多不是很明显。

网友:
从改过的几次电阻效果来看,一定范围内调阻值,虽然功率变了但亮度差距却不大。
而且变阻器怎么找这么小的啊

网友:
楼主的想法挺好的

网友:
LED调光可不好改哦!单调流并不是好办法

网友A:
功能上可以是可以的。小阻值的可调电阻并不多。调节的时候滑片断开瞬间会灯珠上大电流。

网友:
比较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可以是可以的。小阻值的可调电阻并不多。调节的时候滑片断开瞬间会灯珠上大电流。 ...

谢谢LS几位兄弟的提醒,没想到可调电阻的范围问题,好像欧姆级别的确实不太好找。
不过调光需要与原来电阻串联,因为原来已经是最大功率了,串联去增大电阻,才能往暗处调。
这两天也学习了下,好像输出电流 = 基准电压 / 阻值,各个芯片基准电压不同。
所以调光瞬间电位器存在断开可能,这时候输出是0,而不是增大。

但根据数据,振荡频率与电流成反比,电流减小会到一定程度,频率就超出芯片范围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一块灯板坏这么多灯珠吗,加车已久,还未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灯板坏这么多灯珠吗,加车已久,还未出手

是我自己烧坏的,还有些正常的颗粒拆走修其他灯板去了,原来是黄白两路,特意只留了一路。

测试灯板时偷懒没焊上去,而是用手把驱动输出线压在灯板上了,
结果接触不良存在电流断续,而驱动又带了输出电容,结果在通电瞬间电容积了半天的Buff就对着灯板一阵输出,给烧成了这样。

所以测试时,要么就焊上去,要么用接通瞬间没有冲击电流的恒流源。
后来做了个220V的测试线,解决了电流冲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