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3.6v电动起子接线

楼主(2023-04-05):
谁知道这个日立的db3dl2控制板原来是怎么接的,小黄鱼买的,按灯的开关开不了灯,看样子是直接把电池触点接到翘板开关了,不知道是控制板坏了吗,这个板子有什么用的,好像上面有个mos管,碳刷都没有了有点亏,一百多

网友A:
搞好了吗,我的主板跑电

网友:
确定灯是好的吗 或线断了。碳刷买一副来换 注意要高铜的才可以。至于灯亮不亮 无所谓 很少用到。机子之前整过一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吗,我的主板跑电

电流多少。大概是一个六角芯片坏了  一个好像是3/4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大概是一个六角芯片坏了  一个好像是3/4元

待机和启动都是20

网友:
应该是红1黑3,24并线,淘宝有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
100多买这个确实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和启动都是20

找到这个把它拆了  看看还漏电吗